机床
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哪个阻值大?

楼主(2013-01-08):
同一电动机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哪个阻值大?

网友A:
当然是星形接法电阻大了,三角形接法电机绕组所承受的电压为380V,星形接法电机绕组所承受的电压为220v

网友B:
看看图就明白啦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很明显嘛,呵呵

网友:
2楼真给力啊!!!!!!!

网友C:
星形接法电阻大了,三角形接法电机绕组所承受的电压为380V,星形接法电机绕组所承受的电压为220v

网友D:
三角接法是星型接法的三倍。

网友E(2013-03-06):
那电流和电压呢?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