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伺服AB Pt模式下的问题

楼主(2013-01-08):
台达伺服电机AB型,在Pt位置脉冲模式下实验。

 接线如手册3.6.1位置(Pt)模式标准接线(220V)。

 一上电,电机就进行反转。

 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想要正转直接在驱动器上调一下参数不就可以了,不用纠结吧

网友B:
伺服里有一个调整正反转的参数,你是采用脉冲串在方向信号吗,也可以在程序中改变方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