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带电原因

楼主(2013-01-08):
机床有接地线为什么还带电?是不是感应电。

网友A:
接地不可靠、漏电,查查线路吧

网友B:
测量一下对地电压,检查线路是否有断线,检查地线是否接地良好。

网友C:
主要是变频器防护,动力线最好用屏蔽的,控制电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可以这样分析一下:

1、没加装地线或地线接地电阻太大。

2、电网零线电位过高,三相用电严重失衡或零线在输送途中的接触不良所致。

3、机床内的电源变压器的绝缘强度不够。

4、交流电机绕组与壳体间击穿。

5、污物或杂物造成了某带电部位与床身的短路。所以在狭窄、污浊、潮湿、无序的场地放置机床是危险的。

6、电容外壳漏电。

网友E:
好好检查一下,接地对不对,可别接零了。再就是接地电阻大了。

网友F:
银光人生一华分析得相当全面,在这里我就不作分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分析一下:1、没加装地线或地线接地电阻太大。 2、电网零线电位过高,三相用电严重失衡或零线在输送途中的接触不良所致。 3、机床内的电源变压器的绝缘强度不够。 4、交流电机绕组与壳体间击穿。 5、污物或杂物造成了某带电部位与床身的短路。所以在狭窄、污浊、潮湿、无序的场地放置机床是危险的。 6、电容外壳漏电。

太全面了

网友H:
四楼的说的很好我们没有机会了

网友I:
首先机床接地不良 其他的 就复杂了 需要慢慢 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