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kw驱动器带0.4kw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3-01-08):
请教曾经试过这种用法的朋友,能行不?

我在手册上没找到此类参数等等需要的信息

网友A:
肯定可以啊,这样驱动器的余量更大,更好,只是有点浪费驱动器,也浪费了钱

网友B:
没有做用,但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没怎么接触过,路过,顶了。

网友D:
能用的啊,我现在就用10多NM的驱动器驱动1NM的电机。不过这前提是能正常工作,有的牌子就不行。

网友E:
可以的,关键的是参数要做相关大的设置

网友F:
就跟大变频器带小电机一样的,参数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G:
驱动器如果支持客户自定义电机的话都是可以的。

网友H:
不行的,会报警不匹配!

网友I:
可以的,我试过ASDA-AB伺服,要修改P5-01的参数,但是P5的参数是隐藏的,好像要对P2-08先改30,再改28,然后P5就可以看得见了,不过这样浪费,还不如留着下次用。

楼主:
会报警,怎么处理啊?

网友J:
要更改驱动器上的电机参数,一般对外是不公开的。

网友K:
肯定可以啊,这样驱动器的余量更大,更好,只是有点浪费驱动器,也浪费了钱

      我的现在设备上就有台 CT UNI 2403 拖的一台3 KW 电机呢, 你这故障故障将电机参数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