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1H-X的内置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3-01-08):
各位老师,我想把CP1H-x型的plc的内置时钟的月份与日调出来存到D100中,怎么写程序来实现?完成这步之后
还有例如我把0101即一月一日作为一个间接地址,来存储D200的数据,这样写可以么:MOV D200 *D100
此时D100 中的值为0101,是否D0101的值为D200的值,求解释啊?拜托,新手就指望他吃饭了。

网友A:
LD P_On
MOVD(083) A353年月 #10 D100

这个是月时间的传送了。。。欧姆龙的时间是年月、日时、分秒这样区分的。。

例如2012年1月就是1201了。。15日16时就是1516了。。。

如果分开也要是移送两个数据。。

例如年就

LD P_On
MOVD(083) A353年月 #12 D101

月就是上面的那样。。同理。。日时分秒一样。。

网友B:
时钟指令 注意数据格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_OnMOVD(083) A353年月 #10 D100这个是月时间的传送了。。。欧姆龙的时间是年月、日时、分秒这样区分的。。例如2012年1月就是1201了。。15日16时就是1516了。。。如果分开也要是移送两个数据。。例如年就LD P_OnMOVD(083) A353年月 #12 D101月就是上面的那样。。同理。。日时分秒一样。。

xiexie

网友D(2013-05-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P_On...

 我有时间格式功能块程序,有年、月、日、星期,如需要可打电话给我,电话:18922018368,本人宗旨:多交朋友路好走!

网友E:
没用过有实际试试,S7-200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