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压力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01-08):
请问一个问题,一台设备运作时会产生一个一个的压力对外输出,这个压力会导致设备平面产生形变(肉眼看不见),我选这个形变平面中的一小块,通过传感器来感应形变的大小,来计算设备产生的压力值。请问,哪种传感器能感应这小块平面的形变,从而发出信号到上位机进行换算?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你们受力面积一定么,位置一定

网友B:
贴片电阻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呢。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测平面的位移吧,振动传感器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传感器,你们受力面积一定么,位置一定

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