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镀温控装置

楼主(2013-01-08):
请教各位 温度要求控制在85度左右的化学镀 用哪种温控器加热电偶好 我现在用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温控器加K型热电偶  误差较大  还不稳定  基本是没法用

网友A:
RKC温控器,质量不错

网友B:
要想达到恒温不知是温控仪的问题?    我们控制水箱的温度80℃,精度±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控制水箱的温度80℃,精度±0.1℃。

竟然这么精确!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温控仪和热电偶?需要调整温控仪的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