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伺服一上电过一会就报过载,故障代码是AL.51(在线等。。。)

楼主(2013-01-08):
三菱MR-J3-A系列伺服一上电过一会就报过负载,故障代码是AL.51

要是按照常规上电之后是会有刹车的(带刹车电阻的),现在是上电之后手还摇得动。。。

伺服开机就跳过负载

郁闷

本来机器动作都好了

就差伺服了

就是不动。。。

请问该从哪里查起???

空载也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A:
相序接错了

网友B:
相序错的话,会运行大概1S跳,机械卡死的话,估计时间也是1~2秒,还有一种可能是一运行就跳过载,是主板坏了

网友C:
上电没有抱闸输出??直接上辅助电源试试,如果不报就是主回路有问题了

网友D(2013-03-14):
驱动器本身坏了,不用怀疑其它。加QQ;860666450,告诉你维修方法。

网友E:
我公司也有一台自动切管机,也是这个牌子的控制器,出现同样的问题,后来查到原点感应开关后一光电感应开关不到位,你也可以去查查有没有感应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