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3、SS3B型电力机车故障二十条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1-08):
第一条  运行中控制电源(电压达不到110V)的检查处理。
    现象:    控制电源电压表只显示蓄电池电压,达不到110V。
    检查处理:
    1、将电子柜(SS3B机车为电源柜)转换开关DKK转至另一组,若恢复正常,可维持运行。
    2、检查熔断器1RD烧损(SS3B机车自动开关21ZK跳开)时,更换1RD重合21ZK)。
    3、以上处理无效时,可拉开整流输出闸刀KGK,用蓄电池电源维持运行(注意蓄电池亏电)。

网友:
第二条  断主断或主断跳开时,受电弓自动落下的检查处理。
    现象:列车自然制动,显示屏全部熄灭,受电弓落下,控制电压表指示为零。
    1、检查熔断器2RD烧损(SS3B机车自动开关22ZK跳开)时,更换2RD(重合22K);
    2、以上处理后控制电压仍为零,可采用强迫升弓方法,维持运行。
    强迫升弓的方法如下:
    (1)拉开蓄电池闸刀DCK;
    (2)确认受电弓降下后,人工闭合主断;
    (3)人工闭合保护阀BHF;
    (4)人工闭合卡位时间继电器KS或断开KSJN401~402之间常闭触头(发生调压开关);SS3B机车司机控制器的换向及调速手柄均回“0”位;
    (5)闭合电钥匙及相应的受电弓板钮;
    (6)按压相应的受电弓电空阀SDF,直到有控制电源后松手;
    (7)制动机转“空气位”操纵。

网友:
第三条  运行中,受电弓自动落下的检查处理
      现象:主断跳开,显示屏显示“零压”,受电弓落下。
      检查处理:
      1、换弓运行;
      2、换弓无效时,可人工闭合保护阀BHF,维持运行。

网友:
第四条  主断路器合不上的检查处理
     现象:闭合主断扳钮无合闸声音,显示屏“主断”不灭,辅助电压表指示为零。
     检查处理:
     1、S3机车确认调压开关不在零位时,将其摇回零位;
     2、SS3B机车确认调速手柄不在零位时,将其移回零位;
     3、经以上检查及处理后仍不能合闸时,可采用人工断主断、关辅机降弓过“分相”的方法,维持运行。

网友:
第五条  闭合劈相机板钮,主断即跳的检查处理。
     现象:闭合劈相机扳钮,主断即跳,显示屏显示“零压”,劈相机不启动。
     检查处理:
     将零压故障隔离开关LYK置“故障位”,维持运行。
     运行中应密切注意辅助电压表的显示,发现指针抖动严重或无网压时,应及时降弓或断开劈相机扳钮。

网友:
第六条    闭合劈相机扳钮,无任何声音的检查处理。
    现象:闭合劈相扳钮,两台劈相机均不启动,各辅助机时间继电器无法未吸合。
    检查处理:
    1、将零压故障隔离开关LYK置“故障位”,若恢复正常,可维持运行(注意事项同第五条)。
    2、LYK置“故障位”后劈相机仍不能启动时,应将LYK恢复至“政党位”。检查自动开关5ZK跳开时,可重合5ZK,继续运行;
    3、5ZK良好时,可更换劈相机扳钮或闭合非操纵端的劈相机扳钮,维持运行。
    若闭合非操纵端劈相机扳钮而遇突然发生必须断开劈相机的情况时,应及时断开主断,瑞断开非操纵端的劈相机扳钮。

网友:
第七条  闭合劈相机扳钮,无劈相机启动声音的检查处理。
    现象:闭合劈相机扳钮,两台劈相机均不启动,各辅机时间继电器吸合正常。
    检查处理:
    1、将劈相机故障隔离开关1PXK置“故障位”,若第二台劈相机启动正常时,维持运行。
    2、1PXK置“故障位”后第二台劈相机不能正常启动时,应将1PXK恢复至“正常”位。检查劈相机起动电阻接触器QBC未吸合时,可用绝缘物人工闭合QRC,劈相机启动3~5秒后松开。此操作应注意安全防止触电。

网友:
第八条  闭合劈相机扳钮,劈相机启动声音异常的检查处理。
    现象:劈相机启动声音异常
    检查处理:
    1、立即断开劈相机扳钮。
    2、将劈相机故障耳闻开关1PXK置“故障位”,若第二台劈相机启动正常时,可维持运行。
    3、1PXK置“故障位”后劈相机仍不能启动时,应将1PXK恢复至“正常位”,将启动电阻转换开关QRK转换至另一组,重新启动劈相机正常时,可继续运行。
    4、以上处理无效且检查确认超支电阻接触器QRC不能正常甩车时,可在启动劈相机3~5秒,人工闭合劈相机中间继电器PXZJ。

网友:
第九条  闭合压缩机扳钮,两台压缩机均不启动的检查处理。
    现象:闭合压缩机扳钮,总风缸压力低于750kPa时,两台压缩机均不启动。
    检查处理:
    1、闭合强泵风扳钮,若两台压缩机启动正常时,可维持运行。
    2、闭合强泵风扳钮后两台压缩机仍不能启动时,将压缩机故障隔离开关1YDK置“故障位”,若第二台压缩机启动正常,可维持运行。
    3、以上处理无效且牵引风机等其他辅机均不能启动时,可短接劈相机时间继电器常闭触头2PXSJ)M439—440)。

网友:
第十条  闭合牵引风机扳钮,四台牵引风机均不启动的检查处理
    现象:闭合牵引风机扳钮,四台牵引风机均不启动,其余各辅机启动正常。
    检查处理:
    1、将牵引风机故障隔离开关1FDK置“故障位”,若后三台牵引风机启动正常时,可维持运行。
    注意切除牵引风机时,应同时切除相应的牵引电机,并加强走廊巡视。
    2、1FDK置“故障位”后,后三台牵引风机仍不能启动时,应将1FDK恢复至“政党位”。可更换牵引风机扳钮或闭合非操纵端的牵引风机扳钮,维持运行。
    注意若闭合非操纵端牵引风机扳蔚而遇到突然发生必须断开牵引风机的情况时,应及时断开主断,再断开非操纵端的牵引风机扳钮。

网友:
第十一条  两位置转换开关各位置均不能转换的检查处理。
    现象:操纵换向手柄,无两位置转换开关的转换声音。
    检查处理:
    1、自动开关3ZK跳开时,重合3ZK,继续运行。
    2、主断合不上,SS3机车机车调压开关不在零位时,将其摇回零位。
    3、主断合不上SS3B机车确认零位在中间继电器LWZJ未吸合时,可人工闭合LWZJ,闭合主断、转换到位后松开。
    4、以上检查正常时,可短接电钥匙联锁DSK(N233—N301)或闭合非操纵端的电钥匙DSK,维持运行。

网友:
第十二条  牵引工况时预备中间继电器不吸合(电阻制动工况正常)的检查处理
    现象:
    1、SS3机车的调速手柄置“升”位时,调压开关不能进级。
    2、SS3B机车的调速手柄置“*”位时,显示屏“预备”已灭。(部分机车转换开关转换到位时,“预备”已灭,*位也应灭,故统一写成此现象。
    检查处理:
    1、确认两位置转换开关未转换到牵引位时,可人工转换到位。
    2、SS3机车确认两位置转换开关已转换到牵引位而预备中间继电器YZJ未吸合时,可人工顶住YZJ使其闭合。
    3、SS3B机车确认两位置转换开关已转换到牵引位而YZJ未吸合时,可按以下方法进行检查处理:
    (1)确认位置中间继电器WHZJ未吸合时,可人工闭合WHZJ,维持运行。
    (2)确认已吸合而风速时间继电器FSJ及励磁接触器LC未吸合时,可将制动风速故障隔离开关2FJK置“故障位“)使用电阻制动时必须将其恢复至”正常位“,维持运行。
    (3)SS3B机车若在Ⅰ端操纵向“后”、Ⅱ端操纵向“前”以及调速手柄“*”位,预备不灭,并确认两位置转换开关“牵引”、“制动”电空阀均吸合时,可拆除气阀柜上271二极管的接线,用绝缘胶布包扎固定好,维持运行。

网友:
第十三条  预备中间继电器正常吸合,牵引工况无压无流的检查处理。
    现象:
    1、SS3机车调压开关进至一级、调速手柄至“升”区时,牵引电机电流表指示为0。
    2、SS3B机车调速手柄离“*”位时,牵引电机电流表指示为0。
    检查处理:
    1、使用辅助司机控制器操纵,若恢复正常,可继续运行。
    2、将电子柜转换开关转换至另一组,若恢复正常可继续运行。
    3、SS3机车以上处理无效时,可将非操纵端的司机控制器及辅助司机控制器下方接线插头拨掉后,继续运行。
    4、SS3B机车若短接预备中间继电器YZJ常开触头(301#~684#),恢复正常,可维持运行。
    5、SS3B预备中间继电器线圈电路中,无线路接触器联锁的机车,可短接WHSJ常开触头(301#~2010#)或短接LWSJ常开触头(2010#~2051#),恢复正常后可维持运行。
    注意:
    1、LWSJ触头短接前一定要先将两位置开关转换到位后方可进行。
    2、调整手柄在零位,但1~6XC仍处在吸合状态,因此停车后换向手柄必须回零位,使1~6XC释放。

网友:
第十四条  SS3机车调压开关只能进一级(SS3B机车调速手柄至牵引“3”位以上无牵引电流)的检查处理。
    现象:
    1、SS3机车调压开关一级位时牵引电压均正常,但无法继续进级;
    2、SS3B机车调速手柄在牵引“3”以下牵引电压及电流均正常,调速手柄至牵引“3”位以上时牵引电流下降至零,显示屏显示“预备”。
    检查处理:
    1、确认牵引风机正常工作后,将牵引风速故障隔离开关1FJK置“故障位”,维持运行;
    2、SS3机车1FJK置“故障位”后仍无法继续进级时,可按以下方法进行检查处理:
    (1)将制动风速故障隔离开关2FJK置“故障位”(使用电阻制动时必须将其恢复至“正常位”);
    (2)2FJK置“故障位”后仍无法继续进级、确认风速时间继电器FSJ未吸合时,可人工闭合FSJ(使用电阻制动时应确认风机正常工作、单机运行或调车作业时应注意控制调压开关级位和运行速度);
    (3)2FJK置“故障位”后仍无法继续进级、确认FSJ已吸合,可短接其常开触头FSJ(N325-N326)(注意事项同上);
    (4)以上处理无效时,可短接励磁接触器常闭触头LC(N326-N327)(使用电阻制动时必须拆除短接线)。

网友:
第十五条  运行中,主断跳开,并显示“主接地”的检查处理
    现象:主断跳开,显示屏显示“主接地”。
    检查处理:
    1、重合主断,若恢复正常,可继续运行;
    2、主断合不上,显示屏仍显示“主接地”时,可采用将牵引电机故障隔离开关QGK置“中间位”,找出并切除故障电机,维持运行。QGK置“中间位”无法消除接地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牵引电机线路接触器(触头、灭弧罩等),若有烧损现象时,可拆除相应的连接线,维持运行。
    QGK置“中间位”切除故障电机后,电阻制动将无法使用,此时长大下坡道可使用空气制动放坡,但应加强双机配合并严格执行空气制动放坡的有关规定。

网友:
第十六条  运行中,主断跳开,并显示“辅接地”的检查处理。
    现象:主断跳开,显示屏显示“辅接地”。
    检查处理:
     1、重合主断,若恢复正常,可继续运行;
    2、主断合不上,显示屏仍显示“辅接地”时,可断开所有辅助设备(电炉、窗加热等)的隔离开关及其自动开关,再合主断恢复正常时,可继续运行。
    3、重合主断,某台辅机一启动主断跳且显示“辅接地”时,可将该辅机的故障隔离开关置“故障位”,切除故障辅机,维持运行。
    切除牵引风机时,应同时切除相应的牵引电机,并加强走廊巡视。切除制动风机后,禁止使用电阻制动,注意事项同条十四条。

网友:
第十七条  运行中,某台牵引电机过流,主断跳开的检查处理。
    现象:主断跳开,显示屏显示“牵引电机过流”。
    检查处理:
     1、重合主断及给流,若恢复正常,可继续运行;
    2、重合主断,给流后主断跳开并显示“牵引电机过流”时,应根据显示屏的显示,将相应牵引电机的故障隔离开关QGK置“中间位”,切除故障电机,维持运行。注意事项同第十四条。
    3、SS3B机车若主断一合即跳(部分机车调速手柄置“*”位主断跳开)并显示“牵引电机过流”时,应根据显示屏的显示,检查相应的牵引电机直流电流传感器ZLH,将其三根连线拆除,并用绝缘胶布包扎固定好,维持运行。

网友:
第十八条  “电空位”故障,改用“空气位”操纵的转换方法及注意事项。
    一、转换方法:
    1、将操纵端空气制动阀上的“电-空”转换钮置“空气位”;
    2、将电粉制动屏上的“电-空”转换阀153置“空气位”并断开自动开关14ZK;
    3、将操纵端空气制动阀手柄移至“缓解位”;
    4、将操纵端空气制动阀的调压阀(53或54)调整至规定压力。
    二、“空气位”操纵的注意事项:
    1、需单独缓解机车制动时,应下压空气制动阀手柄;
    2、需施行紧急制动时,可按紧急制动按钮或迅速打开手动放风阀,并将空气制动阀手柄推向“制动位”;
    3、“空气位”操纵时,没有加速充气作用,应适当降低缓解速度;
    4、“空气位”操纵时,制动管若有泄露得到“补风”作用而发生自然缓解,应密切注意速度变化及时进行追加减压;
    5、单机运行动车前,必须确认均衡风缸及制动管已充风至规定压力。

网友:
第十九条  制动管过量供给的消除方法。
    现象:均衡风缸及制动管超过规定压力,甚至与总风缸压力一致。
    检查处理:
    1、发现制动管过量供给时,应立即关闭157塞门并转“空气位”操纵(此时应将操纵端空气制动阀的调压阀调整至过量供给后的压力值);
    2、利用途中调速或停站时机,按“减二充一”的方法消除过量供给。具体方法为:每次施行200kPa的减压,将调压阀调整至大于均衡风缸减压后的压力值100kPa后充风缓解,如此施行数次,直到最后一次调压阀调整至均衡风缸的规定压力为止。

网友:
第二十条  中继阀总风遮断阀故障,制动管无法充风时的检查处理。
     现象:均衡风缸充风正常,制动秋无法充风且无大排风声音。
    检查处理:
    1、确认中立电空阀253不释放时,可关闭157塞门松开253电空阀的管接头,转“空气位”运行;
    2、确认253电空阀正常后,轻击总风遮断阀阀体,使其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