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维修工必知必会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1-08):
一、一般规定

    1  应经过安全和本工种专业技术培训,通过考试,取得操作资格证后,持证上岗。

2  严格执行选煤厂安全规程》、岗位责任制、交接班制度和其它有关规定。

3  掌握电气检修工作的工艺要求、质量标准和施工方法,掌握 常用电气设备、仪表、工具和绝缘用具的使用方法。掌握本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和高空作业的有关规定。

4  掌握触电急救法和人工呼吸法及电气设备的防灭火知识。

5  应遵守劳动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并必须有两人以上的人员方可从事检修工作。

6 上岗时,按规定穿戴好劳保用品。

网友:
二、工作前的准备

7  施工负责人向参加本项工作的全体人员宣读工作票、劳动纪律和安全技术措施,讲清现场情况、工作内容、检修工艺和质量标准等。

8  检修前应对检修使用的工具、仪器、仪表和材料配件进行清点。对所使用的安全防护用品进行检查,不合格者不能使用。

9  检修变电所设备、设施时,由施工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及值班负责人一起对现场的安全设施、停电部位、带电部位、运行方式及工作区域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双方签字,然后施工负责人才能将工作人员带入现场工作。

网友:
    三、检修作业

  10  到变电所检修,检修部位停送电应与值班人员联系,由值班人员操作。

  11  在无人值班的配电室,对设备进行送电时,应向值班司机说明工作票的内容,检修完后,应交待检修情况。

  12  有起重和运输工作时,应设专人负责,事先有措施,工作时有专人指挥,禁止乱指挥和擅自行动。

  13  对有联络的电源和可能返送电的电源,停送电时,应详细检查,将可能返送电的电源停掉,并悬挂“有人工作,禁止合闸”标志牌,有条件的要加锁。

  14  一切易蚀、裸露的电器设备都必须加保护罩或遮拦,预防触电。母线和其它带电导体外露的配电装置,送电后必须挂牌标明“小心有电”字样。

网友:
  15  设备运行时不准检修。对比较复杂的控制系统检修,除执行本规程外,还应执行针对具体设备、系统所制定的有关规定。

  16 在停电后的高压设备上检修时,在验明设备确无电压后,应立即将检修设备接地并三相短路。

  17  测量电缆、电容器及具有较大电容量的设备绝缘电阻后,必须将被测部位及时进行放电。

  18  使用外接电气仪表,对高压系统进行参数测量时,要在安全监护人员监护下进行,要有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例如使用适当绝缘工具,使互感器二次可靠接地,防止电流互感器开路等措施)

  19  使用电器测量仪器仪表,必须使用与被测参数相适应的型号与量程的仪器、仪表、并事先了解掌握其使用方法,以免损坏仪器、仪表或测得数据不准确。

网友:
20  在检修期间,与相邻带电体安全距离小于规定者,必须加可靠的遮拦,禁止用金属尺测量带电体。

  21  检修电线、电缆时,严禁有明线头和明接头,禁止鸡爪子和羊尾巴,严禁带电体裸露在易被人接触到的地方。

  22  检修380V电容器和连接电容器的电气装置时,应注意停电、验电和放电。更换低压熔断器时,在要确认无负荷后,戴绝缘手套拆装。

  23  电气维修工,禁止调整安全装置和保护整定值,有问题时,报厂领导组织调整,在确实影响开车的情况下,低压系统可采取临时安全措施开车,但事后应及时报告车间领导并处理好。

网友:
   24  在电气维修时,禁止短接各类保护装置,在特殊情况下短接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同时应报告厂调度,厂调室通知有关人员,事后必须及时尽快组织恢复。

   25  电气线路需要改动,应经有关领导批准,新装端子必须加装字迹清晰的端子号,并及时做好记录。

   26  在做高压电器试验时,必须将工作场地用绳拦起来,并悬挂“止步,高压危险!”标志,还要设专人监护。

27 电器维修时,严禁单人作业,必须至少2人或以上,监护人必须做好监护工作。

网友:
   28  一切可能带电的金属外壳必须有可靠接地,接地电阻不得大于4欧姆。电动机及其启动装置的金属外壳,均应接地或接零线,电源开关外壳和电线绝缘有破损、不完整或带电部分外露,应及时修好,否则不准使用。

   29  工作临时中断或每班工作前,都必须重新验电和检查接地是否正常可靠。

   30  雷电时,禁止在变电所室外母线构架、设备上或可能从架空线上将雷引入室内的母线上工作,雷电时,禁止测量架空线的绝缘电阻。

   31  凡离地面2米以上进行高空作业时,应按《选煤厂安全规程》中高空作业规定操作。起吊作业要严格遵守执行《选煤厂起重工安全作业规程》的规定。杆上工作要穿脚扣或踏板,并将工具放入工具袋内,下方人员也应戴安全帽,设专人负责警戒工作。

网友:
   32  超过36V的手提行灯和移动电气设备,应有可靠接地。

   33  分元件焊接时,烙铁不准超过45W,集成元件焊接时,烙铁不能超过25W,时间要尽量短,焊接(MOS)集成电路时,要用内热式电烙铁(外热式外壳应接地)

   34  装设地线必须验明设备确实无电后进行,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必须接触良好,拆接地线时顺序与此相反,装拆地线均应戴绝缘手套和使用绝缘棒。

   35 检修工作结束后,若要带动主工作机械进行试运转,必须由值班司机进行操作。

36  检修工作结束后,应立即收拾清点工具、材料及不用的零部件,并清理现场后,方可按规定送电,确认一切无问题后,方可离开现场。

网友:
四、安全注意事项

37  电气工作人员应执行有关上级电业部门的现行规程及各项规定,严禁非电气工作人员安装检修各种电气设备。

38  电气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停、送电工作票制度,双电源倒闸操作制度,非电气工作人员在电气场所(如油漆工、起重工、临时工等)工作,应执行专人监护制。监护人必须承担因监护不到造成事故的责任。

39  ()电所及各高压工作场所,必须配备绝缘安全用具、登高作业安全用具、携带式电压和电流指示器、临时接地线等安全用具和器具。

40  有双电源的设备,应有防止向电网倒送电的措施。亦应防止由低压倒送高压。当电网检修时,必须将可能倒送电的刀闸或空气开关拉开后上锁。并悬挂“有人工作,禁止合闸”的指示牌。

网友:
41 检修车间内高、低压电气设备和线路时,必须严格执行断电挂牌制度,并进行验电、放电工作,需要挂接地线的,一定要及时挂接地线,工作完毕立即拆除。严禁采取就地按钮或拉紧停开关代替停送电制度。严禁打电话停、送电。严禁约时停送电。

42  不准带电检修,带电迁移电气设备和电缆。

43  无论高压设备带电与否都不得单独移开或越过栏杆进行检修工作。

44  在停电后的高压电动机回路上和启动装置上进行检修时,应办理工作票手续。

45  电工所用工器具,带绝缘防护的,绝缘要完好,否则禁止使用。

46  严禁用潮湿手指接触各种电气按钮。

47  清理电气设备时,严禁用水冲洗,不得用湿布擦拭内部。

48 严禁往电气设备、电缆沟、电缆线路上乱丢油棉纱、木材及其他易燃、易爆物品。发现电气设备起火,应迅速切断电源,使用四氯化碳干粉灭火器、砂子扑救,严禁用水和泡沫灭火器灭火。

49  未尽事宜,严格按《电业安全工作规程》执行。

网友A:
楼主辛苦了,超级有用的基本常识!

网友B:
楼主是选煤厂的???在这里很少见搞选煤电气的

网友C:
安全第一,不容小视。

网友D:
嗯,要好好收着,以后会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E:
虽然是选煤厂,但是安全内容通用,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