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形、体积篇# PLC的方向发展之我见

楼主(2013-01-09):
目前手边接触和使用的控制器有AB 、西门子、Parker、和利时,就PLC外形而言应该是可以扩展的模块化结构,类似西门子S7200、AB mircologix形式,但是需要提高控制器本身的耐腐蚀性,类似Parker 金属外壳全密封。

有更多的接口可供选择

网友A:
关于未来PLC外形与体积

1、小型PLC.

       应该倾向于常规与高密度2种类型!常规类型主要是方便接线,但是个人认为应该以总线类型为主,CPU本体不会再有太多的I/O点数,CPU本体点数应该最大就是16入16出左右,不会超过32入32出。这个主要是指的小型PLC。因为随着技术发展,小型机械均会选用PLC作控制,同时PLC与触摸屏功能也许会整合成一个单元,就像目前的浩纳尔触摸屏PLC一体机、信捷一体机等等;但是小型PLC肯定会配备现场I/O总线,所有扩展模块应该通过总线连接,同时扩展模块一般会就进安置于最靠近传感器、操作器件等位置,采用总线可以是连接线缆最少(个人认为一般就是2根数据线、2根电源线,也许随着技术进步,信号线跟电源线会合并为一组2根线,同时传输电源和数据,就像目前的电力线载波系统一样)。但是扩展模块因为需要考虑现场安装等原因,也许会改为适合于现场环境的IP54或更高等级的封装结构......

2、大型PLC。

      大型PLC趋向于PLC与触摸屏功能整合成一个单元的一体化结构,最少应该带有显示和调整PLC系统参数的液晶操控单元。CPU本体应该集成多功能总线接线端子,例如目前常规的现场I/O总线、以太网端口等,另外有可能取消底板、电源模块而全部整合成一个单元,甚至本体会带有32入32出的多功能端子,输出端子的部分会有高速控制功能(例如做高速脉冲输出等定位控制),输入端子的部分会有同样高速信号接收功能(例如做高速脉冲计数、高速绝对值编码器数据读取、高速原点信号响应等定位控制需要的功能),至于集成多功能总线接线端子,应该初期构想是可以采用软件调整的适应方式,同样的一个总线端子可以通过软件变成CC-LINK、DP、D-Net、CAN等现场总线接口,而无需目前一样需要配备不同的总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