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报错求助

楼主(2013-01-09):
我安装了COMSOFT的profibus模块,在电脑安装相关软件后.
"Profibus Configurator II", 打开报错:

Error:429 ActiveX component can‘t create object

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问题:
SDLX 运行时报错:Run-time error ‘429‘:ActiveX component can‘t create object

解决办法:

是说你的电脑中有一个插件电脑不能自动注册,也就不能运行程序 ,显示错误代码是429
电脑不能自动注册,我们就给他手工注册,可以这样操作:
处理方法:手工注册此文件:
点击“开始”→“运行”在弹出的输入框中键入以下命令: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DAO\dao360.dll"
然后按回车键,注意必须加引号。
如果还提示:429错误,可以再进行手工注册SCRRUN.DLL。点击“开始”→“运行”在弹出的输入框中键入以下命令:
regsvr32 "C:\windows\system32\scrrun.dll"
然后按回车键,即可。也可以点击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
regsvr32 scrrun.dll
提示注册成功,就可以使用了。
使用这3个命令,注册试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个可以解决。

还有一个报错是 Error:91 object variable or with block variable not set

这个如何解决?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