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3-01-09):
现在有一个关于S7-200断开延时定时器的疑问

列如 T104断开延时定时器 如果PT值为5 当IN端的信号由1变为0后且持续的时间为0.5秒

T104的值也由1变为0 现在想问的是假如T104的IN端信号一直为0  那么T104的值是0还是1 为什么?

网友A:
断开延时一定要有“断开”过程才能启动,T104的IN端信号一直为0,没有断开一说,  那么T104的值是0,原始状态。

网友B:
你说的是 TOF 指令吧1

IN端信号一直为0  那么T104的值是0还是1 为什么?

//  这样的话T10T输出端为0 ,下面的图说的很清楚了,就是系统手册上的实例,  为仕么不多翻翻系统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也谢谢各位的建议 看来以后系统手册要多翻翻

网友C:
这个真不懂啊

网友D(2013-03-01):
答案t104=0.否则就说不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断开延时一定要有“断开”过程才能启动,T104的IN端信号一直为0,没有断开一说,  那么T104的值是0,原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