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3-01-09):
请问这个是什么类传感器,作用是感受平面的形变来计算压力的。

网友A:
你都说出来了“请问这个是什么类传感器,作用是感受平面的形变来计算压力的。”-----------压力传感器,其实我感觉你问的是具体型号,这个得拆下来在仔细看看,实在不行只能根据量程和尺寸问相关厂家了。

楼主:
对:研讨会宣传员_3259关于你都说出来了“请问这个是什么类传感器,作用是感受平面的形变来计算压力的。”-----------压力传感器,其实我感觉你问的是具体型号,这个得拆下来在仔细看看,实在不行只能根据量程和尺寸问相关厂家了。 内容的回复:

请问能推荐个类似的型号吗?古董估计很难找了。。

网友B:
使用挠度传感器吧,上网搜艘

网友C:
用SUNX的压力传感器试试,型号网上有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D:
不知道,也没看到过,拆下来看看就知道是什么啦 !

楼主:
我猜是不是电阻应变片传感器,求大家指教啊,一起长见识。。。因为作用是感受平面的形变来计算压力的。

网友E:
看着像压式传感器,具体型号就不知道了。

网友F:
看着像是扭矩传感器。有详细的型号和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