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不住了

楼主(2013-01-09):
请教一下 我是做化学镀的 想把温度从常温加热到85度左右并控制住 现在用一个智能温控仪加一个K型热电偶 温控器连接热电偶的导线是普通铜线 到设定温度总是控制不准 有好几度的误差 尤其是在从常温升温过程中仪表显示和水银温度计显示有误差 就调温控仪的零位修正值  可再升一会儿温仪表显示又不准了 请教解决办法

网友A:
使用热电偶需考虑使用补偿导线,进行冷端补偿,否则应进行外部补偿;

你测量的温度只是80度,为何不使用热电阻测量?

网友B:
1、首先普通的水银温度计误差也挺大的,你最好弄个二级水银温度计做标准

2、测温的位置两个测温器件要一致

3、因为热电偶或者其他的温度传感器,前端都做了保护壳的,保护壳内有的加入的是导热胶之类的填充,这个导热的速度有差异,导热性能越好,温度的实时性越好,否则温度延时会比较严重。这两个测温器件的导热速度可能有差异,面对同一个被测物体,温度变化越快,传感器导热性差的越反应不过来。

4、仪表的温度处理速度,有些仪表为了数据稳定,或者设计时不用在温度实时性强的场合,他内部的温度刷新速度慢,这个时候 即使传感器发生了变化,但是显示不一定发生变化。要参考仪表的温度刷新频率。

5、就是仪表本身确实不准。

网友C:
你这个温度不高,使用热电阻好一些,测量精度也比热电偶高,而且热电偶还要考虑冷端补偿的问题,冷端补偿做的不好是会影响测量结果的,改用热电阻吧!

网友D:
1、首先,普通的水银温度计精度不会高过热电偶+数显表;如果想比较,还要保持两个测温点的温度一致;

2、升温过程会产生过冲,加热停止后温度示值肯定会超过设定值;如果楼主不能接受控制系统的超调,就需要按无超调重新整定控制系统参数,如果采用BANG-BANG(位式)控制,是不能消除超调的;

3、热电偶的测量精度没有热电阻高,这么低的温度应该选择热电阻测温比较好,即使必须使用热电偶,也不应该使用K分度号的,应该使用T分度号的热电偶;

4、热电偶保护管材质和直径不同,其时间常数差别很大,如果不是铠装热电偶的话,数显表的示值很可能要比水银温度计滞后,判断两者的差别,应该在温度稳定一段时间后进行;

5、采用热电偶测温不使用补偿导线,就会引入很大的测量误差,可以以热电偶接线盒内的温度减去数显表表尾所处环境温度进行估算;

6、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控制不住是指什么?如果楼主采用的是PID调节,正常情况下温度达到设定值后要有一定的过冲,然后再逐渐降低到设定值以下,在控制器的控制下经过几个这样的、幅值逐渐减小的过程,缓慢稳定在设定值左右,通过修改积分时间,可以消除静差,使其最终稳定在设定值上,如果参数整定不合适,就不能实现温度的稳定控制,实际温度在设定值左右震荡;如果楼主采用的BANG-BANG控制,那就更不可能稳定,实际温度肯定是在设定值左右震荡。

网友E:
采用的是PID调节,正常情况下温度达到设定值后要有一定的过冲,然后再逐渐降低到设定值以下

网友F:
偶感觉控制温度在85度范围之内使用热电阻测温要好于热电偶,况且导线还是普通铜导线而不是补偿导线,其误差更大。

网友G:
1、您使唤的水银温度计,准不准咱不去说它,,,但这东东的测量复现性,是很好的

           拿它作为就地标准源看待,

                 俄觉得是可以的

2、常温~85℃测温,使唤热电偶不妥,,,热电偶自身漂移大 ,冷端补偿还会附加有不确定误差,

      换热电阻吧

3、PID三个参数,调试起来狗连蛋夹尾巴,,,不如就换,换俺村滴四眼狗大耳朵吧?

      哈哈

网友H:
热电偶必须用补偿导线的,把热电偶换成一个Pt100的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就行,热电偶在低温测量时误差大。

网友I:
温度控制在几度的偏差也是有点难度的说,升降温都要快呀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宝贵意见 看来大家都说要把热电偶换成热电阻 热电阻是个什么东东?我这里有个PT100的东西 比现在用的K型热电偶长出一截  是不是要换上它?  再就是我需要加热的镀液是0.24立方米 从常温加热到80多度要用一个半小时 然后就要保持这个温度

楼主:
补充一点  没有用PID调节

网友G:
1、PT100,最著名的热电阻,,,外号张百芝    。。。。。。

2、不用PID更好,

     比如配置大功率和小功率两个加热器,即使做位式控制,实现液体恒温±0.5℃ ,也简单着呢 。。。。。。

网友J:
温控表的零位修正?调它干嘛?

以玻璃管温度计为准控制温度,既在玻璃管温度计85C°时温控表的温度为温控整定值,温控表此时温度没意义,因为你的温控表不能保证测量精度,可控制精度应该没问题。

最好采用SCR过零触发的调功控温。

网友K:
换个PT100,用个精度好点的PID温控表来控制就妥妥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换个PT100,用个精度好点的PID温控表来控制就妥妥的了......

网友M:
热电阻应该更好一些的吧

楼主:
刚才换了根上面写着KC补偿导线的线  和PT100配套的温控仪暂时没有  我那个PT100是两根线的  不知道这个好用不

楼主:
再就是用热电阻测量温度会不会延迟厉害?

网友N:
KC是K型热电偶的补偿导线,你用温控器的话一般都有PID啊,为什么不用;

还有就是你现在是用什么加热?发热丝?还是其他的?

你说的控制不住是什么情况?是你的温度稳定后一直高于设定值么?还是围绕设定值波动?

楼主:
不会调节PID  温控仪的PID自整定好像也不太好用 郁闷  用加热棒加热  温度围绕设定值波动  再就是今天和水银温度计调好温度了晚上一停第二天再加热时误差又有了  还要对比着调

网友G:
俺上面贴图那个产品,非常好调节好使唤,,,怕就怕图中说的啥,您木有看懂鸟  。。。。。。。。。。

网友G:
再不就花千把块小钱,当地雇个人,帮您调试好交钥匙,,,你看着他干,也能学个手鸟 。。。。。。

楼主:
怪话兄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那样太没意思了 想当年我iphone刷机  开始也是菜鸟一个  什么都不懂  后来不也是玩他玩的滚瓜烂熟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 如果把K偶换成PT100  是不是换成三根线的比较好? 再就是PT100温度延迟会不会比K偶大?

网友G:
1、精密测温,都使唤4线PT100,但4线的怕不大好买?,对此不是很熟

      即使买到鸟,还得有点招数,才能把好性能用出来,,,工业控制,3线PT100就中鸟

2、偶丝和阻丝,本身都够灵敏呢,,,

     控温上讲的所谓延时,主要是指热传导延时,

     就是热量从发热丝表面,传递到温度计管外壁,再传递到管内敏感部位的时间

     就是说当停止加热后,测温点的监测值,不会马上降低,而是还会上升片刻鸟

3、所以控温呀,比如要控温在80℃±2℃范围,

     那么当检测值达70℃时,可能就得以较弱功率加热

     而当检测值达75℃时,可能就得停止加热,

     而当检测值进入80℃±2℃时,可能就得微弱功率乒乓乒乓加热

            或者以微弱恒功率加热,或者其它,总之就是得想点小招术,平衡热量的散失

4、控制无定式,也不是一夫一妻制,可以胡球规划,效果好为王 。。。 。。。

     俺上面贴图那厮,就是控温伟哥鸟,,只要您有兴趣胡球整呀,它就能助您,咋整咋爽,心想事成

     嘻嘻嘻

楼主:
我想也是这样~~~~~~~

楼主:
只是眼下没有东西  先把导线换成补偿导线了

网友O:
前面朋友们分析的都有道理且解决问题的方向是对的。我觉得按下面方法可有效解决:

1。温度探头用Pt100的且需用薄一点的不锈套管,这样可解决温度补偿问题且提高了感温速度。

2。温度探头的安装位置要劣高于加热管,这个是从热流体的运动方式对感温滞后的相互作用来考虑的。

3。用位式回差控制方式,回差值一般0.2就可以了。这样控制精度在0.5度左右。

4。若要精确控制就用PID控制方式。一般P=5  I=120秒  D=30秒  控制周期30-60秒 温度能控制在正负0.1

度以内了。最后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谢谢28楼网友给出的数据 已经换成PT100  只是原来有个温控仪先换上了 这个温控仪不精确 设定到多少度等上下浮动一度时内部继电器就会通断  其他什么功能参数都没有    不过就这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等过了年吧  买个好点的温控仪换上  好好整一下

   提前祝大家新年愉快!!

网友P:
在选用热阻时一定要买好的热阻,存银做的那种。精度高,耐用。我这用了几根,也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