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磁阀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01-09):
是什么电磁阀..该电磁阀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仪表上作为控制无件,气动阀常用,

网友B:
常用的 二位五通电磁阀

网友C:
二位五通电磁阀,亚德客的 4M 300系列, 双位置单电控,  接管口径PT3/8

网友D:
两位五通阀,非常常见的电磁阀,楼主可以按那个手动按钮,用嘴巴吹吹各个孔看看

网友E(2013-11-21):
楼主问该电磁阀起什么作用,这个不好回答,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F:
   这个 电磁阀起什么作用, 得问楼主, 你要将设备详细工作过程说出来给我们听听才能知道这个 阀起什么作用

网友G:
没有研究过。

网友H:
杂牌子,电磁阀有什么作用,无非就是气路切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