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KVA的变压器,负载为200KW的电机,设备不能启动?求原因及解决方

楼主(2013-01-09):
800KVA的变压器,负载为200KW的电机,设备不能启动?求原因及解决方案?

补充:

1、变压器到电气控制柜距离为300米,采用240mm*2组铝芯电缆

2、设备工矿为200KW反击式破碎机,空载启动,Ie:365A,Ue:380V

3、启动方式:星三角,电压低到320V,无法启动;软启动器:电压低到250V,电流在1100A左右,无法启动

谢谢!

网友A:
破碎机算重载,一般10倍的启动电流,你那变压器也太小了,现在还有一个办法用变频器来带电机

网友B:
具体问题加我细谈2322215105    电话18622679576

网友C:
架空铝线将800KVA的变压器移到电机附近,还省了240mm*2组铝芯电缆

楼主:
对:西安工控关于破碎机算重载,一般10倍的启动电流,你那变压器也太小了,现在还有一个办法用变频器来带电机内容的回复:

正是这种打算,你觉得有几成把握?

网友D:
距离远,线太细,最好的办法是再敷设一道240平方的

网友E:
电压低时不能启动正常,遇那种情况将星-角启动的延时调为零,此时的直接启动电压与电压正常时星-角启动一样。

变频器启动?直接启动不能起来,变频器就行?别信,2万多白打水漂。

网友A:
引用 网友F:
_21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破碎机算重载,一般10倍的启动电流,你那变压器也太小了,现在还有一个办法用变频器来带电机内容的回复:正是这种打算,你觉得有几成把握?

我有九成把握,类似问题我已经解决过好几次。用软起不行,全压就更没戏。你用过变频器你就知道

网友G(2017-05-14):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此问题,想请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_21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破碎机算重载,一般10倍的启动电流,你那变压器也太小了,现在还有一个办法用变频器来带电机内容的回复:正是这种打算,你觉得有几成把握?

这种工况不适合用变频器,负载不稳定,容易烧坏板子

网友H(2018-05-05):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I(2018-07-16):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西...

这种可以考虑用变频启动,启动后切工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