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轴承跑外圈

楼主(2013-01-09):
电动机轴承跑外圈,端盖磨损,大家怎么处理的?

轴承可以更换,那端盖呢?怎么修补?大家交流一下哈~

网友A:
轴承更换就可以了,端盖要看磨损程度,如果磨损不大,可以进行喷镀,有做这项工作的单位,如果磨损严重就直接更换了吧!

网友B:
端盖换新的吧 不值几个钱

网友C:
都换了算了,真的不差那几个钱

网友D:
最好是更换新的,我们的车间电机端盖有时也出现过,我曾经把轴承外圈与端盖之间加一圈钢带(视磨损程度而定厚度)或者铜片,但是效果都不好,时间长还会转动,起热。你的端盖如果能打定位螺栓,试试可以从端盖外面用螺栓顶住轴承外圈,但一般都不好打定位螺栓。不差钱就换掉。

网友E:
如果是不好买的电机端盖可以找车工先车大一点,再车一个合适的套子紧配合镶好就可以了,关键是先要找好基准面。

网友F:
端盖一般都是换掉的,那个不好处理的。

楼主:
端盖怎么换掉啊?哪来新的端盖?难道大家公司有储备相匹配的端盖,还是发回原厂更换?呵呵~

网友G(2013-05-19):
如果是不好买的电机端盖可以找车工先车大一点,再车一个合适的套子紧配合镶好就可以了,套子与端盖接触位置钻孔上几颗镙丝,关键是先要找好基准面。

网友H:
间隙小的话用7063胶粘,间隙大有扫膛现象一般是先补焊,再车一刀。

网友I:
这个是不是经常处于高速运转啊?离心导致的

用百分表测一下轴承的跳动有多大,严重的话需要更换轴承

网友J:
如果间隙比较大,又不想换端盖的话,我们有两种办法:

1.更换内径相等,外径稍大的轴承,或加入内有滚花的垫子

2.把端盖在车床上车大点 ,放入相应的过盈的套子,和端盖以及轴承精密配合!

单独换端盖的话比较难找到!毕竟人家都配套的。

不过如果是起重专用的电机,都有端盖配的。

网友K(2013-06-30):
喷渡是修复电机最好的方法,转子都可以喷渡

网友L:
轴承更换,电机端盖根据磨损程度可以刷镀或更换电机端盖,如果电机整体价格不高的话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