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 plc中如何控制变频电机行走一小段距离 (注意只有变频电机

楼主(2013-01-09):
这边用到脉冲编码器,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但是只是给第一次长距离运动后定位用的。等到后面只要运动一小段距离后就用不到了,而且它只运动5厘米用到了也不现实,根本不能精确定位。  它行走时频率是在变的,我设定的是20hz-0hz  且必须在2秒内完成这个动作(这只是我的考虑, 但再一想要在2s的时间内实现0hz-20hz-0hz使变频电机(功率16.5KW)行走5厘米感觉很难实现  有谁能帮忙吗?

网友A:
5厘米的确是很难啊!

网友B:
好像在PLC程序里可以对编码器进行距离控制的,比如说距离A点运行了多少距离什么的,我的公司的PLC里看到过,它是在11.5米-12.4米内实现升降机不能升起。

网友C:
每次行走的距离不一样,最小为 5 CM ,最好用伺服,这样定位精确

网友D:
不知道,没接触过。看来需要学的地方还有好多好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没接触过。看来需要学的地方还有好多好多啊!

网友F:
能否利用变频器的点动

网友G:
确实很难,只能看经验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