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程序使用什么语言编写的?

楼主(2013-01-09):
表芯里面的程序是用什么语言编写的?难度大吗?

网友A:
呵呵

源程序使唤汇编和C呀。。。。。。难度不大,嚼巴嚼巴就中鸟 ~~~~~~~~~~~~~~~

网友B:
基本都是单片机,用的当然是汇编语言了。

网友C:
基本上是C和汇编编写仪表程序,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D(2013-02-26):
单片机基本都是C语言现在,汇编太麻烦了,但是效率高

网友E:
一般都是C语言和JAVA程序。

网友F(2013-06-24):
以前用汇编语言,现在大都用C语言编程。需用有过硬的硬件、软件知识和丰富的现场应用经验才能做好。

网友E:
难度不大,会了不难,一般都是VB或C语言、JAVA语言

网友G:
通常还是汇编比较多,C语言只是在跨平台的时候会比较有优势。比方说今天你用51,明天你用ARM。。。

不要把汇编语言看得那么不堪,我们现在玩PLC画的梯形图也都属于汇编,我怎么没觉得有多复杂??只是比起符号语言来说,梯形图更加友好和便于理解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