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codesys 错误码4011

楼主(2013-01-09):
codesys 仿真登陆 错误码4011“connot convert ‘emtc’ to ‘emtc’“

网友A:
和利时macs中conmaker编译4601错误忘知道的大师顺带帮忙了。

网友B:
4011是指类型不匹配。。不能转换。建议你强制转换或另外使用其他同类型的变量

网友C(2013-02-11):
引用 网友B:
4011是指类型不匹配。。不能转换。建议你强制转换或另外使用其他同类型的变量

网友D:
4011是“参数类型搭配错误”,你可以双击错误提示(红色字体)自动跳转到错误处,检查是否有变量与功能块引脚搭配的不对,比如功块引脚要求接上的是 real 变量,你却在那儿接了个 bool 变量;

4601是“发现网络变量交换没有循环或无限循环”,原因:网络变量未调用。例如,10#站共享给11#站的网络变量应该在11#站的控制逻辑中至少调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