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同步控制

楼主(2013-01-09):
目的是让两台冲床转速一样 ,两台冲床上装的模具时一套的需要两台冲床的冲压速度一样(主轴都带有编码器),第二台冲床电机有变频器控制,希望能自动检测与第一台冲床的转速差并自动补偿(满了自动加速快了自动减速),要保证连续长时间生产两台冲床的冲压次数一样并且两台设备使用一个调速开关

网友A:
冲的什么材料,片材还是卷材,需要节拍一致,还是就简单的次数不产生过多累计误差,有储料缓冲吗,送料方式,每分钟次数......我觉得楼主用一根机械轴把两冲床联起来最好,冲到世界末日都不会产生次数误差

网友A:
再次研究了一下楼主的帖子,楼主应该是两台莫切记联线,那玩意相差几次不会出事,很简单的一控制,用不着编码器

网友B:
用变频器控制? 用伺服控制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