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通讯模块314和343组态完成后通电报警SF

楼主(2013-01-09):
西门子300通讯模块314和343组态完成后通电报警SF,有遇到过的吗,其他模块能正常工作,CPU也能运行。请问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还在在2个模块的属性中设置什么?我用的是2个机架,采用IM360和IM361进行连接。请各位大师帮忙,在线等待答案!谢谢!

楼主:
没有人吗?求解答!!!

网友A:
是314上报警还是343上的SF报警?

网友B:
应该是 组态中断出问题了。添加个组态中断的块。应该就不会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