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LC 与光栅尺连接的程序,小弟学生,求一个例子学习。

楼主(2013-01-09):
用PLC 专用的DC24V光栅尺和台达plc DVP 60ES00T2 连接 现在纠结的是不知道怎么读取光栅尺上的数据。

我希望用光栅尺来定长。

小弟完全是菜鸟,求各位大神指点 一二。

学校的期末课题,求助啊。。。

网友A:
各位好,编码器A,B脉冲信号可分为两种:差分和集电极信号,如果是集电极信号可以直接接到PLC高速计数输入,如果是差分,则需要将差分信号先转成集电极信号,再给PLC输入。我有关于脉冲信号处理的一些产品:集电极转差分信号转换器,差分转集电极转换器,还有脉冲信号分配扩展器,大家可以沟通,我的QQ:1525382675

楼主:
对:zjlisu关于光栅尺你就当AB相得编码器用,一样的专营各种PLC程序http://shop73521384.taobao.com内容的回复:

呵呵 谢谢你哈。

楼主:
对:hellow关于各位好,编码器A,B脉冲信号可分为两种:差分和集电极信号,如果是集电极信号可以直接接到PLC高速计数输入,如果是差分,则需要将差分信号先转成集电极信号,再给PLC输入。我有关于脉冲信号处理的一些产品:集电极转差分信号转换器,差分转集电极转换器,还有脉冲信号分配扩展器,大家可以沟通,我的QQ:1525382675 内容的回复:

虽然看不大懂 但是还是谢谢你哈。

网友B(2015-06-02):
楼主你找到程序没?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C:
光栅尺的A、B相接X0和X1,电源线DC24V接开关电源;设置倍频,然后用M1000来读取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