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冒火花

楼主(2013-01-09):
我们公司有一台行车操作者说有冒火花的现象,我还没上去检查,但我们领导说可能是零线和地线接反了,可是以前没这种现象。我们领导说的对吗?我有点怀疑。

网友A:
那还不赶紧去检查啊,设备一定要做常规的检查啊

网友B:
那个部位冒火花,检查一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C:
那个部位冒火花,检查一下是不是接触不良 或是 滑杆 有不平滑

网友D:
这个正常应该是导电轨有变形、污损所致

网友E:
行车还用零线啊,很少见的.我也修过冒火花的行车,那是电缆里面电线烧破皮,行车动作时候有短路现像.

网友F:
问题太粗糙,冒火花?什么位置?在动什么的时候冒火花?火花之后有空开跳吗?

网友G:
首先你得说清楚,行车的导电体是啥东东,有滑触线的也有母线的,母线的平面变形造成接触不好或者滑触线集电器和槽内接触不好会打火的,是这个部位冒火花?

然后控制系统也会冒火花,有串电阻的行车,也有变频器的行车,所以你得说清楚是哪个部位冒火,然后检查冒火部位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问题太粗糙,冒火花?什么位置?在动什么的时候冒火花?火花之后有空开跳吗?

网友I:
赶紧关电去检查下!万一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赶紧关电去检查下!万一短路就麻烦了!

冒火花,一般是滑触线 接触不好了,要更换滑触 部件........................

网友K:
赶紧去检查去吧,出问题就麻烦大了。

网友L:
火线零线接反,对地电压升高。可能对人体造成触电危险。电源侧要是有漏电保护的话,因电流不平衡会导致电源侧跳闸。一般开关都会有漏电保护。所以可能原因是线路接触不好。

网友M:
操作者在操作时看得见的地方应该只有滑触线与集电器之间,不然就是电缆线绝缘层磨破啦。不管是什么问题尽早检查好处理。若是等到集电器掉下一块时肯定影响生产啦

网友N:
如冒火花空开跳闸,说明电压回路有短路现象;如空开不跳,有可能是行车导电部分与滑线槽接触不好摩擦冒火。

网友O:
引用 网友G:
首先你得说清楚,行车的导电体是啥东东,有滑触线的也有母线的,母线的平面变形造成接触不好或者滑触线集电器和槽内接触不好会打火的,是这个部位冒火花?然后控制系统也会冒火花,有串电阻的行车,也有变频器的行车,所以你得说清楚是哪个部位冒火,然后检查冒火部位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P:
行车用零线及其少见,打火滑线打火正常

网友Q:
引用 网友B:
那个部位冒火花,检查一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R:
冒火花了还开车,也有胆大的

网友S:
划线冒就没事,当然大了也不行

网友T:
你的看看是什么部位冒火啊   还有动什么东西时候打的火花

楼主: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我们公司有一台行车操作者说有冒火花的现象,我还没上去检查,但我们领导说可能是零线和地
线接反了,可是以前没这种现象。我们领导说的对吗?我有点怀疑。

网友U:
说话也不说清楚,行车还有什么零线,第一次听说。。。。

楼主:
操作者说是电动葫芦上冒火花,
不过现在又没事了。再说了是有
接地的。

网友V:
那也要检查一下,安全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