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设备送积分活动第七期(已结帖)

楼主(2013-01-09):
活动要求:

不打擦边球,请准确地用专业名词说出该设备的名称。。。

猜对的按照惯例···依旧是300积分的奖励!!!

要是觉得有难度,好几天都没人猜得出来的话···后续会增加提示!!!

欢迎大家的热烈参与!!!

奖励规则:

1、一等奖:300积分奖励——1名(要求:准确无误的说出该设备名称/并带说的)。

2、二等奖:100积分奖励——2名(要求:准确无误的说出该设备名称/没带解说的)。

3、三等奖:50积分奖励——3名(要求:只要是打擦边球的、回答内容与正确答案接近或者相关联的)。

(设备解说=该设备是哪个行业用的、干什么用的、有什么功能、怎么动作、怎么操作、有没有什么型号、怎么控制、等等。。。

温馨提示:在规定结帖时间内已经被猜出可以提前结帖。达到结帖日期还没被猜出来的话可以依照当时的参加人气/人数情况酌情推后1-5天(如猜出该设备人数较多,以占楼靠前且优先猜中的为准

        亲们!一等奖的奖励已经是300积分了哟!心动了没?

        工控网积分与MP兑换规则:20积分=1MP(只限工控网内消费与兑换礼品/不可兑现)。

(本帖结帖时间为:2013年1月25日晚上。。。结帖发奖日期为每月的中旬与月底···即是每个月的15日与30日,本活动为半个月一期

本期被猜设备如下图

(申明:上面6个图属于同一类型的机械设备)

网友A:
     设备名称:缝焊接变位机或者叫焊接回转工作台

     主要由旋转机构和翻转机构构成,主要用于圆形、环形、圆柱形管件的焊缝的焊接。

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每个厂家不同)

1.  精加工工作台:不易受焊接飞溅损伤,使用寿命长;

2.  可以采用变频器:调速范围大、精度高、参数可预置、重现;

3.  均布若干定位线和T形槽:便于夹具、工件定位、装卡可靠;

4.  机械、电气部分多重保护:确保使用者人身安全和设备可靠运行;

5.  整机稳定性好:一般不用固定在地基上,安装、搬移方便。

网友B:
看似像个工作台。  中间是个超强的电磁吸盘。

网友C:
这个旋转工作台这么大啊,是什么设备呢?

网友D:
 焊接回转工作台,又称:转台。

带有可转动的台面、用以装夹工件并实现回转和分度定位的机床附件,简称转台或第四轴。转台按功能的不同可分为通用转台和精密转台两类。

镗床钻床铣床插床等重要附件,用于加工有分度要求的孔、槽和斜面,加工时转动工作台,则可加工圆弧面和圆弧槽等。通用转台按结构不同又分为水平转台、立卧转台和万能转台。

网友E:
大型磨床

用于磨研,大型设备外立面

网友F:
环缝自动焊接变位机

  环缝自动焊接变位机特点
  1.直流电机驱动的回转机构,速度无级可调;
  2.具有自锁功能的蜗轮蜗杆翻转机构,工作台0~90°无级翻转;
  3.特殊的抗电磁干扰设计,有效降低了TIG焊接时的高频干扰,可有效提高焊接品质;
  4.可配置具自控功能的控制器,控制焊机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时间,实现变位机与焊机的联动;
  5.配有调枪机构,固定焊炬位置;
  6 .配有导轨和气动顶尖,实现对工件的自动夹紧功能.

网友G:
焊接变位机

我们称:用来拖动待焊工件,使其待焊焊缝运动至理想位置进行施焊作业的设备,称焊接变位机。也就是说,把工件装夹在一个设备上,进行施焊作业。焊件待焊焊缝的初始位置,可能处于空间任一方位。通过回转变位运动后,使任一方位的待焊焊缝,变为船角焊、平焊或平角焊施焊作业。完成这个功能的设备称焊接变位机。它改变了可能需要立焊、仰焊等难以保证焊接质量的施焊操作。从而,保证了焊接质量,提高了焊接生产率和生产过程的安全性。

立柱升降变位机

升降形式的焊接变位机主要用于解决高位置焊缝焊接问题,同时可以提供较低的安装位置,使工件装卡更为容易,配合单回转或双回转机构,可使装卡在工作台上的被焊构件得到更为理想的焊接位置。
·丝杠提升(或链条),配合安全螺母,安全可靠。
·高强度立柱,配合变频器,平稳无冲击。
·双座采用电器同步,安装快捷、调试维修方便。
·高强度移动副,经久耐用。

单回转升降焊接变位机

型号

承载能力

提升速度

 额定输出扭矩

 额定转速

回转角度

HT10

10kN

1000mm/min

2kNm

4r/min

±360°× n

HT20

20kN

1000mm/min

4kNm

3r/min

±360°× n

HT30

30kN

1000mm/min

6kNm

2r/min

±360°× n

HT40

40kN

1000mm/min

12kNm

2r/min

±360°× n

HT60

60kN

1000mm/min

18kNm

1.5r/min

±360°× n

HT80

80kN

1000mm/min

24kNm

1.5r/min

±360°× n

双回转升降焊接变位机

型号

承载能力

提升速度

额定输出扭矩

额定转速

回转角度

LHB8

8 kN

1000mm/min

2.4/2.4 kNm

4.0/4.0r/min

±360°× n

LHB15

15 kN

1000mm/min

4.5/4.5 kNm

3.0/3.0r/min

±360°× n

LHB20

20 kN

1000mm/min

6.0/6.0 kNm

2.0/2.0r/min

±360°× n

LHB25

25 kN

1000mm/min

7.5/7.5 kNm

2.0/2.0r/min

±360°× n

网友H:
翻转工作台,用于产品的翻转。动作从3轴平移+2轴旋转中产生,一般工作台以2轴移动+1轴旋转或1轴移动+2轴旋转居多。

比如:用于机床床身翻转。

网友D:
HB系列焊接变位机
规 格:

起订量:
介 绍:

主要用途及特点

焊接变位机是通过回转和翻转机构,将焊接工件置于理想焊接位置的变位机械。变位机可以与操作机等配套组成自动焊接专机;可以做为机器人周边设备与机器人配套实现焊接自动化;还可以单独使用。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造型美观、质量轻等优点,是压力容器、冶金、电力、化工机械、金属结构等行业的理想的焊接设备。
最通用的焊接变位机为座式变位机,它由回转工作台、倾斜机构、电机驱动系统和控制器等组成。
回转工作台用直流或交流电机驱动。通过调速控制器无级调速,达到所要求的焊接速度。
工作台翻转或倾斜是通过扇形齿轮由电机带动,最大倾斜角度可达110°-135°,颂斜速度固定不变,并可在任意角度自锁。
本公司制造的变位机工作台的翻转采用电动翻转,定位准确可靠,可以使工件处于最理想的焊接位置进行焊接。工作台回转变速范围大,精度高,可按所需焊接速度进行回转,从而大大提高焊缝质量,减轻焊工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本公司生产制造的HB系列焊接变位机对工作翻转台转速的选择,采用了独特数字调节和显示技术,不但使焊接速度设定的十分直观、准确、也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操作难度。

网友D:
焊接变位机 供应焊接变位机 变位机 龙门式变位机 上海变位机

焊接变位机系列
1.将焊件回转或倾斜,使接头处于水平或船形位置的装置,叫 焊接变位机
2.焊接变位机按结构形式分类有伸臂式焊接变位机、座式焊接变位机、双座式焊接变位机。
3.伸壁式焊接变位机结构特点与性能 回转工作台安装在伸臂一端,伸臂一般相对于某倾斜轴成角度回转,而此倾斜轴的位置多是固定的,但有的也可小于100°的范围内上下倾斜。该机变位范围大,作业适应性好,但整体稳定性差。其适用范围为1t以下中小工件的翻转变位。在手工焊中应用较多。
4.座式焊接变位机结构特点与性能 工作台边同回转机构支承在两边的倾斜轴上,工作台以焊速回转,倾斜边通过扇形齿轮或液压油缸,多在140°的范围内恒速倾斜。该机稳定性好,一般不用固定在地地基上,搬移方便。其适用范围为150t工件的翻转变位,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结构形式,常与伸缩臂式焊接操作机配合使用。
5.双座式焊接变位机结构特点与性能 工作台座在“U”形架上,以所需的焊速回转,“U”形架座在两侧的机座上,多以恒速成或所需焊速绕水平轴线转动。该机不仅整体稳定性好,而且如果设计得当,工件安放在工作台上以后,倾斜运动的重心将通过或接近倾斜轴线,而使倾斜驱动力矩大大大减少,因此,重型变位机多采用这种结构。其适用范围为50t以上重型大尺寸工件的翻转变位,多与大型门式焊接操作机或伸缩臂式焊接操作机配合使用
焊接变位机 龙门式变位机 翻转式变位机 液压提升变位机

楼主:
参与多多。。。积分多多。。。在回答正确的情况下,先到先得哟。。。

网友G:
对:王者之师—广州@阿君关于参与多多。。。积分多多。。。在回答正确的情况下,先到先得哟。。。 内容的回复:

已回答  可以结贴了

网友D:
600公斤变位器

BY-600变位机参数表

输入电源

AC220V 50Hz

负载能力0° / 90°

600Kg / 300Kg

工作台直径

650mm

工作台高度

675mm

工作台转速

0.1~1.8 r.p.m.

工作台翻转角度

0~90°

工作台翻转方式

电动翻转

工作台翻转速度

2.5r.p.m.

外形尺寸

650×800×675mm

186kg

600公斤变位器

网友D:
第5个

焊接旋转工作台

变位机特点:1直流电机驱动的回转机构,速度无级可调;2具有自锁功能的蜗轮蜗杆翻转机构,工作台0~90°无级翻转;3特殊的抗电磁干扰设计,有效降低了TIG焊接时的高频干扰,可有效提高焊接品质;4可配置具有自控功能的控制器,控制焊机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时间,实现变位机与焊机的联动;5可配置调枪机构,固定焊炬位置;6 .可配置导轨和气动顶尖,实现对工件的自动夹紧功能变位机承重:50/100/200/300kg可以与焊接卡盘、调枪机构、气动尾座配合使用

100公斤焊接变位机参数:

型号

BY-100

输入电源

AC110V/220V 50/60Hz

负载能力0°/90°

100Kg/50Kg

工作台直径

345mm

工作台高度

415mm

工作台转速

17/2-15rpm

工作台翻转角度

090°

工作台翻转方式

手动翻转

旋转电机

120W

外形尺寸

500*470*415mm

100公斤变位机主要用于中小体积管道,法兰等环形工件的电动旋转或电动翻转变位,从而是想理想的焊接位置和焊接速度。我司变位机常与焊接机器人、焊接操作机、焊机等设备配套使用,组成自动焊接中心;也可用于手工焊接、装配、修补等场合的工件变位环形焊缝的焊接。

网友I:
焊接变位机,我公司95年就有用;进口直流调速。

国产多是变频调速

网友J:
焊接变位仪

大型的变位仪一般用变频器调速,小型的变位仪一般用直流调速,

可以手动自动控制,可以正反转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环缝自动焊接变位机  环缝自动焊接变位机特点:   1.直流电机驱动的回转机构,速度无级可调;   2.具有自锁功能的蜗轮蜗杆翻转机构,工作台0~90°无级翻转;   3.特殊的抗电磁干扰设计,有效降低了TIG焊接时的高频干扰,可有效提高焊接品质;   4.可配置具自控功能的控制器,控制焊机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时间,实现变位机与焊机的联动;   5.配有调枪机构,固定焊炬位置;   6 .配有导轨和气动顶尖,实现对工件的自动夹紧功能.

楼主:
本期猜设备送积分的答案为:焊接变位机

中文名称:
焊接变位机
英文名称:
positioner
定义:
将焊件回转或倾斜,使接头处于最有利于焊接位置的装置。
应用学科: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焊接与切割(二级学科);焊接与切割工艺装备与设备(二级学科)。。。再或者与焊接用的工业机器人一起配套使用!!!

公布名单之前,首先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电工论坛所举办的猜设备送积分活动。电工论坛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参与者的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

准确不打擦边球以及正确答案的先后顺序的评分规则评奖如下:

本期获奖名单公示如下,请大家相互监督!

一等奖:

             strongingli  丰李----王者之师  300积分

(该参与者把设备的工作原理以及设备型号参数等等。。。都说得很到位)如下:

BY-600变位机参数表

输入电源

AC220V 50Hz

负载能力0° / 90°

600Kg / 300Kg

工作台直径

650mm

工作台高度

675mm

工作台转速

0.1~1.8 r.p.m.

工作台翻转角度

0~90°

工作台翻转方式

电动翻转

工作台翻转速度

2.5r.p.m.

外形尺寸

650×800×675mm

186kg

二等奖:

             zxh_3000  银光人生—华  100积分

             yuhui-119  江湖混混-余 辉  100积分

三等奖:

          xiamenzq  xiamenzq  50积分

         QHLIU68  QHLIU68  50积分

         平振鹏  王者之师-普渡众生  50积分

希望大家继续参与 and 多多参与本活动!!!

网友G:
呵呵  又获得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