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式能一个功能块算出来么

楼主(2013-01-09):
想自定义一个FC功能块:计算出D的值,要考虑到加-减-平方-开方,求高手指点

网友A:
l x2

l x1

-r

sqr

l y2

ent

l y1

-r

sqr

+r

sqrt

t d

以上是400plc的计算方法

网友B:
LD     SM0.0
MOVW   VW0, VW4
-I     VW2, VW4
MOVW   VW6, VW10
-I     VW8, VW10
MOVW   VW4, VW14
MUL    VW4, VD12
MOVW   VW10, VW18
MUL    VW10, VD16
MOVD   VD12, VD20
+D     VD16, VD20
SQRT   VD20, VD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l x2l x1-rsqrl y2entl y1-rsqr+rsqrtt d以上是400plc的计算方法

要是梯形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     SM0.0MOVW   VW0, VW4-I     VW2, VW4MOVW   VW6, VW10-I     VW8, VW10MOVW   VW4, VW14MUL    VW4, VD12MOVW   VW10, VW18MUL    VW10, VD16MOVD   VD12, VD20+D     VD16, VD20SQRT   VD20, VD24

这个是s7 200,s7 200是没有FC

网友E:
   运算功能块:

点击I0.0,立刻调运算功能块SBR_0,按程序填写的数值,其运算结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   运算功能块:点击I0.0,立刻调运算功能块SBR_0,按程序天蝎的数值,其运算结果如下:

这个不错阿

网友G:
在FC31的静态变量里定义X1=#INT1,X2=#INT2,Y1=#INT3,Y2=#INT4,D=#OUT1

OPN DB31

L  #INT2

L #INT1

-R

SQR

T DBD0

L #INT4

L #INT3

-R

SQR

L DBD0

+R

SQRT

T #OU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