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西门子plc200,cpu224一个扩展模块把排线烧坏了,维护多少钱

楼主(2013-01-09):
西门子plc200,cpu224一个扩展模块把排线烧坏了,维护多少钱,其他的地方没有烧毁的痕迹,就这个 排线毁了,有图片,请老师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去代理商问问,应该是可以,修不了只能在买一个

网友A:
您是什么时候买的,保修期应该是一年

网友B:
这样的情况,基本上电路板也玩完了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遇到过,是不是你 PLC 遇到高电流或是电压呀?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
这个倒是没有遇到过,是不是你 PLC 遇到高电流或是电压呀?
内容的回复:
是plc模块,看板子都很好,就是把排线给烧成这样了,应该换个排线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