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台达伺服驱动器报ALE11可以屏蔽或有其他方法解决吗?

楼主(2013-01-09):
有谁知道台达伺服驱动器报ALE11可以屏蔽或有其他方法解决吗?
因为没有编码器所以不知道是没接编码器的原因还是驱动器本身有问题。

求教啊!

求教啊!

求教啊!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接线,找手册看编码器接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接错

如果是老设备的话,说明接线没有错误,检查线路是否有破损,没有的话估计编码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再者就是电机了。

如果说屏蔽不好的话,估计控制电路部分的电路问题成分更大,检查控制电路中直流电路是否有设计错误。

网友B:
看说明书吧,说明书上一般都有处理方法

网友C:
你是说不接电机然后要试伺服器吗?

网友D:
不接伺服一定报ALE 11的!另外台达各个系列的马达编码器不一样的。而且与市面上的编码器也有些差别

网友E(2015-08-17):
ALE11一般是编码器出线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