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56I与PLC穿透怎么做?

楼主(2013-01-09):
请各位朋友支支招.我用的是三菱PLC 想与威纶穿透.可是按照威纶官网上的视频资料怎么穿透不了.并且官网上视频资料介绍的很垃圾.怎么设置接线都一笔代过.是否需要网线也不知道.请好心朋友介绍一下,最好有接线方法

网友A:
用COM口,三菱PLC编程通信电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所以说先看你使用的模式,以太网模式还是com端口模式。

具体设置:在官网下载一个《EsayBulider8000使用手册》具体参考看看。

网友C:
楼主可以到维纶官网下载视频资料:

下面是截图:

 穿透功能接线图

1:本视频教程中的接线图如下所示:

PC COM1---------HMI

COM2

4TR---------2RC

6RC---------3TR

5GND--------5GND

HMI COM1------------FX2N PLC COM (8针圆口以PLC母座为标准)

     1 RX-----4 TX

     2 RX-----7 TX

     3 TX-----1 RX

     4 TX-----2 RX

     5GND----3GND

以上就是本视频教程中详细的接线图;以供大家参考;大家注意以上接线图上的引脚都是以触摸屏和PLC上的通讯口为标准的.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1/2012112022255000001-1.shtml

这个介绍很详细;群里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1/2012112022255000001-1.shtml这个介绍很详细;群里的帖子;

我就是照这个做的,没成功。

网友D:
如果搞定了记得在帖里细说一下,我也求这个。

网友D(2013-02-24):
求高手指点一二啊,很想学一下穿透通讯。

网友E:
MT6056I不支持穿透——穿透必须要2个接口,而MT6056i物理上两个接口,但实质上com1 485与com1 232只能用一个

如需穿透,至少选用2组串口以上的屏,如MT6070i等;

推荐用以太网串口——比串口穿透方便快捷;

网友F(2022-08-30):
我搞了几天MT6056I的穿透功能,不成功,因为6056I上传和下载程序是MINI USB 口,不是COM口。并且图片第28行可以看出,6056I不支持穿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