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全闭环停止时,停不稳,有摆动。

楼主(2013-01-09):
各位老师,如果之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可以过来帮忙解决一下,或者是有好的解决方法也可以。谢谢了。状况是这样的:

       现在调试的是直线轴,丝杆直连传动。安川的伺服电机和安川的驱动。用的是雷尼绍的光栅尺,与控制卡DMC1846构成的全闭环的

连接。负载很轻,调整过转动惯量比,刚开始也调试过PID,以及OF。但是当第一次调试PID时,用TE返回误差值是很小,但是直线轴

一边运行平稳,一边运行有点颤动。再将PID调整时,可以调整到两边运行平稳,但是通过用TE值返回时,会有正负很大的跳变。同时,

可以用手去摸电机和丝杆的连接处,会有来回的小幅摆动。这样就是在每次停止的时候,不稳定。

      现在大致就是这样,就想请问一下,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是说可以调节什么参数,可以有改观。还有通过

WSDK调试的时候,有什么依据吗,比如什么样的图形,调什么样的参数可以得到改善。如果有相关的资料就好了。如果谁有好的建议的

话,也可以通过回帖告知我。谢谢了。

网友A:
增益调得偏大了,有震荡。如果是低频率的震荡(比如几赫兹甚至一赫兹以下),可以增加微分,减小积分。如果是高频率的震荡,也有可能是微分太大。

另外,如果是在控制卡上全闭环的话,建议接成双闭环的方式,在WSDK上看一看,摆动的过程中,电机编码器信号与光栅尺信号的动作是否一致。如果平台本身的直线度、平面度不是很好,全闭环确实会带来额外的震荡。

如果伺服是速度控制方式,建议使用速度前馈。

“直线轴一边运行平稳,一边运行有点颤动”是什么意思?整个行程的两部分状态不一样么?如果这样,一般来说是机械上还有改善的余地,比如一边的导轨没校直之类的。如果机械上不能改善,靠控制参数改善自然会有一定的局限。

WSDK什么样的图形对应什么样的调整,这个没有“相关”资料。相对于千变万化的运动机构,很难总结出几种或几十种典型的图形和调整方向,任何一个曲线,一定都是有很多因素构成的,也不是一种方法可以确认改善的。当然,最经典的调整趋势是有规律的,比如响应慢增加KP,定位误差收敛太慢增加KI,产生震荡则增加KD,但是在这在任何一本自控教材里都是有的。

楼主:
刘老师,先谢谢这么详细的解答,非常受用。

      双闭环的方式,按照我的理解的话,是不是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直接接到工控机板卡上,不经过PICM模块。

而尺子的连接是通过PICM连接到板卡的,是吗?我知道的那个电机编码器是不是只做查询反馈用,实际调试中有什么

作用呢。

     伺服驱动是速度控制方式,速度前馈是不是调Pn207、Pn300这两个值。

     直线轴负向有颤动,正向运行平稳。看现在PID参数数值很小。现在想还是从增益上好好调试一下。不知道那个从PI

切换到P控制这个方式能有效吗?

网友B:
从控制上说,肉眼可见的摆动一般都是控制系统的反馈延滞造成的,积分时间常数要调大(或积分系数调小)。

网友A:
“我知道的那个电机编码器是不是只做查询反馈用,实际调试中有什么作用呢。”

GALIL卡可以通过双闭环控制减小全闭环下由于传动间隙造成的震荡。我这样的建议,主要到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如前面回帖中提到的,了解一下机构的状态。

“伺服驱动是速度控制方式,速度前馈是不是调Pn207、Pn300这两个值。”

伺服在速度控制方式下,调整伺服上的速度前馈是没有意义的,建议调整控制卡上的速度前馈FV。

“不知道那个从PI切换到P控制这个方式能有效吗?”

如果完全没有积分,大概不太容易保证定位的重复性,如果觉得运动中积分的效果不好,可以尝试使用积分极限IL,或者索性将IL设置为负值。

楼主: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电机一给使能,就好像电机来回找位置一样,来回有小幅摆动。通过观察DMC smart terminal 里DMC data record里有个reference position和motor position ,还有torque值等,在给使能之后,reference position值不变,但是torque的值一直变,看着那个motor position的值也一直来回变,大概有个75或者-13这样大小不一样的脉冲变化值。这时看电机也是来回摆动的,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光栅尺分辨率是多少?如果不是太离谱的分辨率(比如5nm、1nm),75到-13的波动趋势太大了。

可能的原因,控制卡上的增益肯定是大了,或者是相对大了。目前KP、KI、KD分别是多少?

控制卡上电后,不给使能的时候,reference position和motor position 有没有误差?

楼主:
现在KD=4,KP=0.38,KI=0.光栅尺的分辨率是0.1微米。电机编码器是13位的。

楼主:
不给使能的时候,没有误差。刚重新插了一下到PICM模块的那个插头,重新上电。给直线轴使能,再看DMC data record里的reference position和motor position ,还有torque值等,好像没什么变化了。没有之前的现象了,来回跳变。不知道这和那个插头重新插了有关系吗?但是误差值有好几百个脉冲的误差。调KD,和KP值稍微大一点,就开始抖动呢。这个误差值还能通过其他的参数来改善吗?

网友A:
"现在KD=4,KP=0.38,KI=0.光栅尺的分辨率是0.1微米。电机编码器是13位的。"

这个参数状态,实在是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抖动,也许就是因为接头没插好,有信号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