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200程序中的小问题

楼主(2013-01-09):
如图所示,一个很简单的程序,q0.2和q0.3是2个继电器,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v0.0和v0.1互锁,问题我将程序传送到plc,一运行,2个继电器就以很快速度自动交替通断,我将v0.0和v0.1换成m0.0和m0.1之后,问题就没有了

我怀疑是v0.0和v0.1以前使用好了之后没有置0,所以加上了前面的v0.0和v0.1 reset的程序段,但是还是没有用,所以向各位请教咯,谢谢

网友A:
我想知道你这个v0.0和v0.1的值是怎么给的

网友B:
我想知道你这个v0.0和v0.1的值是怎么给的 ,你这里为什么要用 V 量呀?

网友C:
你应检查一下整个程序,是否有用涉及到有用V0.0与V0.1的字节、字或双字的程序,如有用VB0或VW0进行计数或运算等,都会引起V0.0、V0.1的状态改变。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D:
编译一下程序交叉索引一下看看V0.0或者VB0、VW0程序中是否有应用。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我想知道你这个v0.0和v0.1的值是怎么给的 内容的回复:

v0.0和v0.1我是用来设置在hmi触摸屏的2个按钮上,到时用触摸屏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我想知道你这个v0.0和v0.1的值是怎么给的 ,你这里为什么要用 V 量呀?内容的回复:

v0.0和v0.1我是用来设置在hmi触摸屏的2个按钮上,到时用触摸屏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你应检查一下整个程序,是否有用涉及到有用V0.0与V0.1的字节、字或双字的程序,如有用VB0或VW0进行计数或运算等,都会引起V0.0、V0.1的状态改变。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内容的回复:

有用到vw0.。。对了v0.0是不是等于vb0.0,就是字节,只有一位,vw0.0有八位?

网友D:
VW0—>VB0、VB1

VB0—>V0.0---------V0.7

网友E:
应该是网络1复位可能不合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你应检查一下整个程序,是否有用涉及到有用V0.0与V0.1的字节、字或双字的程序,如有用VB0或VW0进行计数或运算等,都会引起V0.0、V0.1的状态改变。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内容的回复:有用到vw0.。。对了v0.0是不是等于vb0.0,就是字节,只有一位,vw0.0有八位?

看来你原因找到了啊

网友G:
奇怪。怎么R的操作数可以是0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你应检查一下整个程序,是否有用涉及到有用V0.0与V0.1的字节、字或双字的程序,如有用VB0或VW0进行计数或运算等,都会引起V0.0、V0.1的状态改变。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内容的回复:有用到vw0.。。对了v0.0是不是等于vb0.0,就是字节,只有一位,vw0.0有八位?

有vb0.0,vw0.0的说法吗?程序其他地方肯定对VD0有操作,没有的话你可以在SM0.1后DMOV K0 VD0 试试。

网友I:
请问
这复位的0是什么意思

网友J:
V0.0   这个触点一般不能那样用的。因为如果给VW0或VB0给数值的话就可能影响到它的通断。还有RS置位复位指令的操作数为令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K(2013-02-10):
是的 你给Q0.2和Q0.3复位时 操作数怎么是为0呢  如果为0的话 那么这样的复位指令时没有意义的 这是第一点

还有 如果程序中其他的指令有用到V0.0和V0.1的话 这里我就建议你不要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请问 这复位的0是什么意思

我也很奇怪这个0,和你一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