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急求

楼主(2013-01-09):
.。。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啊。我家里这几天的电,不知道是怎么了。有时候电灯偶尔会闪一下,但今天开电视和电脑,突然闪一下电视和电脑都关了,今天一天两三次这样了。。我查了电压220V没错啊。别人家里都也不会。可能不是电压不稳吧、。家里的进户线4平。但同时开电脑和电视用电也不多啊。但以前家里偶尔会电流负载过大跳闸。。希望各位师傅帮忙研究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触不良,检查一下主线-----

网友B:
紧固一下空开接线螺丝后看是否还有你所说现象,如还有,再检查下空开本身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断路器下面,镙丝松了

网友D:
有时候电灯偶尔会闪一下

灯闪一下明显是产生了压降,可能是接触不良,也可能某处漏电

突然闪一下电视和电脑都关了,今天一天两三次这样了

你的意思是跳闸了吗?

按照你的描述特别像某处接触不良导致接地短路,建议仔细查找一下,应该会发现问题

网友E: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了,查看线路吧

网友F:
电视加电脑--4平方的线是足够的,闪一下的原因---应该是有地方接地,查查线路吧

网友G:
电灯偶尔闪一下,标准的接触不良。从你家的电表到配电箱所有的电路全部紧一下,应该能解决。

网友H:
应该是线路接触不良造成的,仔细检查一下从电表开始的线路,看看是否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I:
你可以问一下你的邻居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是你家庭线路问题;是不是电气设备有大功率的,要么就是线路布置不合理;

网友J:
总进线开关上进线松动,虚接?

网友K:
原因比较多,线路老化啊,潮湿漏电啊,接触不良啊等

网友L: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了,查看线路吧
大家公认的故障原因。心比较齐呀。

网友M:
如果线头接的够牢固的话 你看看你的开关是什么牌子的 是不是假冒的 跳过闸之后点就不好 测电压要带负载量才准

网友N:
看看是不是 开关接线处没有压紧。 线路有没有断 接触不良估计是这种原因

网友O:
应该是有 地方接触不良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