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你要更换电导率仪了怎么操作

楼主(2013-01-09):
电导率代表各种离子在水溶液中的导电能力,可用来表示各种离子的总量,既精确、简化了检测方法,又能在线测量,随时监测废水处理系统的工作情况。当在线电导率仪运行时间久了,尤其是电导池长期浸在处理过的废水中,易老化,这样,由于某种原因,一些原本达不到排放标准的处理水,本文针对问题,详细介绍了电导率仪的解决方案及其校准方法,供大家参考 湿度传感器探头 ,   ,   不锈钢电热管     PT100    传感器   ,   ,     铸铝加热器   ,   加热圈      流体电磁阀

  电导率代表各种离子在水溶液中的导电能力,可用来表示各种离子的总量,既精确、简化了检测方法,又能在线测量,随时监测废水处理系统的工作情况。新安装的在线电导率仪,由于主机及电导池都是新的,经过厂家现场安装调试,其准确性比较可靠。但是当在线电导率仪运行时间久了,尤其是电导池长期浸在处理过的废水中,易老化,这样,由于某种原因,一些原本达不到排放标准的处理水,由于电导池的反应迟钝,误认为可以排放,一概通过,每年将给漓江注入多少吨不达标的废水?名义上有仪表在监测废水排放,实际上形同虚设,有比没有还糟糕,在提倡保护环境的今天,校准在线电导率仪,显得尤为重要。

  下面分别叙述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1)刚开始这项工作时,发现电极大多已经老化,测量的数据基本不可靠,建议厂家换新;

  (2)电导池探头体积过大问题的解决:将探头从污水沟中捞出,放入桶内洗净,将探头外罩仔细取下,还原成台式电导率仪电导池的大小;

  (3)电导池探头太脏问题的解决:将还原的电导池探头用棉花轻轻擦拭干净,蒸溜水冲洗,试纸擦干;

  (4)量程问题的解决:

  因为从国家标物中心只买得到147.7μs/cm25℃)的标准溶液,那只能测0200.00μs/cm这个量程的在线电导率仪,而不能测020.00μs/cm这个量程的在线电导率仪,怎么办?让客户买一台新的0.2级的便携式电导率仪,用电导率仪检定仪测其主机是否达到0.2级,即电计达到0.2级,然后再用电导率标准溶液来测电导池,即测整机的配套误差,看是否也达到0.2级。当两项都达到0.2级,就可以使用了。用这个新买的电导率仪来配0~20.00μs/cm这个量程的标准溶液就可以解决量程问题了。

  准备好后再去校准就方便多了,直接将电导池放入标准溶液中,不同的量程放不同的标准溶液,读数,见有点误差,找到CHECK点,用改锥调节,使面板的数字与标准溶液的标准值基本一致就行了,既快又准,深得用户好评。

  一、电导率仪检定规程对电导率仪的要求

  从检定规程中可知,对在线电导率仪只要检测仪器引用误差就够了。用在线电导率仪的电导池测量电导率标准溶液,其仪器引用误差不应大于±4.5%FS,否则要调试在线电导率仪,使其达到计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