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计数器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1-09):
这个高速计数指令要使用 开头那个dcnt c235 k2000 意义何在?

呵呵小弟初学,诸多不明希望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A:
看程序,像是台达,如果是的话,你就看看指定的高速高数有那几个,高速计数器的使用方法,书上说的很清楚,每一个有什么功能。

网友B:
K2000  指定了高速计数器 的 设定值, 当高速计数器计数值 到达 2000 时,你可以选择中断处理,比较等等;

网友C:
有DSCNT指令,高速计数器才能工作啊!两外有K2000的赋值,C235的结点才有动作的可能。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有DSCNT指令,高速计数器才能工作啊!两外有K2000的赋值,C235的结点才有动作的可能。 内容的回复:

嗯嗯 我不明白的是,那DHSCS K1000 C235 是什么意思啊? 是到达1000时C235动作? 那前面的那个DCNT C235 K2000又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定了高速计数器 的 设定值, 当高速计数器计数值 到达 2000 时,你可以选择中断处理,比较等等;

嗯嗯 但是 我不明白的是,那DHSCS K1000 C235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对:蓝天月亮关于看程序,像是台达,如果是的话,你就看看指定的高速高数有那几个,高速计数器的使用方法,书上说的很清楚,每一个有什么功能。 内容的回复:

呵呵 大哥 我没有书啊 我只有手册,这个就是手册上的例题截图,但是我没有清楚每一条指令的作用,故有此问。

网友E:
dcnt c235 k2000 ,C235等于2000时接点C235通,受扫描周期影响,DHSCS K1000 C235 Y1,K1000和C235相等时立即输出Y1,不受扫描周期影响,并且一直保持关。你没有编程手册,怎么编啊,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c235 k2000 ,C235等于2000时接点C235通,受扫描周期影响,DHSCS K1000 C235 Y1,K1000和C235相等时立即输出Y1,不受扫描周期影响,并且一直保持关。你没有编程手册,怎么编啊,哥们。

是这样的,这个是编程手册上的源程序。我是看不大懂第一条有有DCNT又有DHSCS 是有什么意义,呵呵,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你们哈。

网友E:
M1000是PLC运行常闭标志,负责启动DCNT和DHSCS,这样C235才会计数,DHSCS才会执行K1000和235的比较,接点C235通,C235到2000,这里面没有接点C235,所以说2000这个值没什么用,我一般都是设置的无限大,我觉得梯形图后面的解释很清楚啊。

楼主:
对:wenwanshuang关于M1000是PLC运行常闭标志,负责启动DCNT和DHSCS,这样C235才会计数,DHSCS才会执行K1000和235的比较,接点C235通,C235到2000,这里面没有接点C235,所以说2000这个值没什么用,我一般都是设置的无限大,我觉得梯形图后面的解释很清楚啊。内容的回复:

也就是说,那个开头的DCNT C235 K2000 是使用DHSCS时必须使用的了? 就等于是开头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