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1-09):
本人第一次处理S7300 故障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师傅。万分感谢。故障如下:
模块 CPU 313C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3-5BF03-0AB0           硬件                           2
- - -                         固件                           V 2.6.11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0.21.0

机架:                         0
插槽:                         2

序列号:S C-X7VG27282009

事件 1 / 100:  事件 ID 16# 4563
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用户程序中的断点:循环程序 (OB1)
优先等级:   1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6:53:47.229  2013-01-09

事件 2 / 10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320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6:53:47.221  2013-01-09

事件 3 / 10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16:53:47.207  2013-01-09

网友A:
从你的报警来看,是你的 FC 105 块所要使用到的一个  I/O 点在硬件中没有找到这个点而引起的 设备停机进入 STOP 状态,建议检查程序中是不是用的点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报警来看,是你的 FC 105 块所要使用到的一个  I/O 点在硬件中没有找到这个点而引起的 设备停机进入 STOP 状态,建议检查程序中是不是用的点写错了

谢谢,明天再试试,因为有一个322-1BL00-2AA0坏了,换了一个同样的就出现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报警来看,是你的 FC 105 块所要使用到的一个  I/O 点在硬件中没有找到这个点而引起的 设备停机进入 STOP 状态,建议检查程序中是不是用的点写错了

谢谢你的提醒,我想问题很快就能解决。FC105是一个模拟量输入转换功能,而事件2上的320指的是PIW320模拟量输入,我估计是模拟量模块334的问题了。

楼主:
加入OB122后,能运行,但SM334的信号无法读取,诊断缓冲区显示PIW 320 PIW322 PIW324 PIW326访问错误,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