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 LED 灯的余光

楼主(2013-01-10):
    一个 12VDC 的 LED 灯, 现在系统停机后,在晚上总是能看到有一丝丝的余光, 请问各位 TX 如何处理解决呀,原来用 灯丝的指示灯是没有这类现象的.

网友A:
水哥,确定断开LED电源的时候是断DC12V的正极吗?

还有就是该LED灯的电源线不要绕过供电系统或者动力系统的AC220V AC380V。。。

还有就是可以用屏蔽电缆给LED灯接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哥,确定断开LED电源的时候是断DC12V的正极吗?还有就是该LED灯的电源线不要绕过供电系统或者动力系统的AC220V AC380V。。。还有就是可以用屏蔽电缆给LED灯接电源

有道理,期待楼主解决的最佳方案。

网友C:
LED灯是节能型的,有一点点的电就能发光。可能原因是附近存在强磁场;或者是LED灯内部电容造成。解决办法在LED灯的两侧并联一1k~10k电阻。应该就ok了。

网友D:
对:研讨会宣传员_3259关于LED灯是节能型的,有一点点的电就能发光。可能原因是附近存在强磁场;或者是LED灯内部电容造成。解决办法在LED灯的两侧并联一1k~10k电阻。应该就ok了。 内容的回复:

原因可能有各种情况,不过并联电阻的解决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E:
水哥的解决办法晒一晒

楼主:
       问题是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呀, 是 PLC 模块自动断开电源没有输出的说 !

网友F:
灯的两极并联一个1uF的电容试试。

网友G:
再贴一个厚点儿滤光膜,那样,不是强光就不会打出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