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和s7300连接,读数为何是####

楼主(2013-01-10):
我用台达的屏和s7300连接,读取DB10.DBW2  DB11.DBW2,显示的数值是一样的,但用西门子的屏连接,显示就不一样。

用数值输入按钮输入地址DB1.DBD6显示的不是数字是####,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屏中数值显示框中:数据类型选择对了么?

楼主:
数据类型 word 实际数值输入1--200

网友B:
  是不是你的屏与 PLC 没有正确通讯呀,或是在 屏组态中的数据地址不对 ?

网友C:
请联系“西门子技术支持”:http://w1.siemens.com.cn/manufacturing-management-zh/manufacturing-management.html?stc=cnccc020027#Industrial-software;滚动条拉到最下面,有“发送消息”和“热线电话”两种联系方式。

网友D:
1、屏与 PLC 没有正确通讯

2、数据地址不对

3、数制不对

网友E:
如果是使用“数值输入”元件,在元件属性--设定中,数值单位和数值格式分别设置的什么呢?最大值最小值设为多少?整数位多少?小数位多少?在这里有最小值和最大值的设置,如果输入超过范围,软件设置的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