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接扭矩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3-01-10):
各位前辈,小弟最近遇到个问题。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电机接静态扭矩传感器带负载。要求是达到制定扭矩后要求保持该扭矩值一定时间。
现在程序是做成达到制定扭矩后,电机停转,开始计时。但是发现扭矩值没办法保持,电机停了后马上大幅度下降。。。这有啥办法解决么?是程序里要改还是硬件上换设备?

网友A:
步进上我记得有个半使能,全使能的,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上我记得有个半使能,全使能的,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一个。

指的是全流半流?
我用的是半流单脉冲
这个会有影响么?

网友C:
写程序,把扭矩值读出来,保持一段时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程序,把扭矩值读出来,保持一段时间就行了。

我的程序是:读到的扭矩值与设定值比较,达到要求了电机就停,但是停下后扭矩马上就降下来了 没办法保持

网友E(2013-02-28):
这个功能要用伺服。用伺服的扭矩控制模式。

网友F:
加刹车(抱死)装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