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TA VFD-VE变频器无感测向量控制模式

楼主(2013-01-10):
最近在做一台布轮抛光机的项目。用DELTA VFD-VE 5.5KW的变频器控制抛光轮电机。因为抛光轮在抛光过程中受到的阻力是不一样的。有的位置抛光轮要压得深一些,要求电机输出的扭矩要大一些。而有些位置抛光轮压得浅一些,要求电机输出的扭矩要小一些。因为抛光对抛光轮的转速要求比较高,原来用VF控制模式,在抛光轮阻力大的时候抛光轮的速度降低的很多。后来跟DELTA的工程师请教,建议用向量控制模式。(因为抛光环境比较恶劣,不建议用PG卡加编码器)DELTA的工程师建议用无感测向量控制模式(SVC)。但是我对这种变频器不是很熟悉,请教各位,如果用这种模式,应该怎样设置变频器参数。(DELTA工程师说要用自学习方式,将05-00参数更改为1动态测量或2静态测量,具体看使用环境)

网友A:
你这种情况 用伺服岂不是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