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3-01-10):
本人菜鸟入手一台FX2N-80MR-001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1.我的PLC的输出是不是要外接电源的,我用它直接接220V的接触器可以么

2.现在我们工厂正在制作一个PLC管理的自动上料系统,要求从料仓用风送的方式把粉料打入定量料斗,现在有3个拉力传感器接在料斗上方,有三种不同的配方,分别是打50kg,35kg,和15kg,现在就是要把传感器的信号输入PLC,然后上位机决定执行那个配方,接着PLC控制风机上粉,在上粉达到配方所规定的重量时PLC控制风机停止,一些I/O控制都齐全了,现在卡在传感器对PLC的接入上,现在手上的东西有FX2N-80MR-001,FX2N-4AD,拉力传感器3个,想问下还需要什么组件,然后怎么写这个程序

网友A:
1.我的PLC的输出是不是要外接电源的,我用它直接接220V的接触器可以么

我网上看了下你这型号:交流供电,继电器输出;楼主再确认一下;

PLC继电器输出的话,可以直接接220V接触器,需要接电源的;可以看手册;建议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2.现在我们工厂正在制作一个PLC管理的自动上料系统,要求从料仓用风送的方式把粉料打入定量料斗,现在有3个拉力传感器接在料斗上方,有三种不同的配方,分别是打50kg,35kg,和15kg,现在就是要把传感器的信号输入PLC,然后上位机决定执行那个配方,接着PLC控制风机上粉,在上粉达到配方所规定的重量时PLC控制风机停止,一些I/O控制都齐全了,现在卡在传感器对PLC的接入上,现在手上的东西有FX2N-80MR-001,FX2N-4AD,拉力传感器3个,想问下还需要什么组件,然后怎么写这个程序

传感器接法参看模拟量模块手册,可能需要24V模块给传感器供电吧;

网友B:
FX2N-80MR-001的输出直接驱动线圈电压为220VAC的接触器是没有问题的,可一定得有220VAC的电源。

PLC的输入倒是可以用自带的24VDC电源(如果有)

楼主:
恩,对的交流220V供电,继电器输出,这个解决了谢谢

传感器的接法和供电都不是问题,现在就是程序方面,因为要求有去皮功能,所以现在在纠结是用PLC的AD模块转换输入还是接现成的称重控制器,有称重控制器的好处是能直接作为上位机使用,解决的去皮和配方的问题,但是现在市面上的称重控制器好像很少有能对PLC输出开关量的

网友C:
  一楼正解, 学习啦, 模块量模块按手册接入传感口器的连接线后, 再写程序就行

网友D:
如果加称重模块的话.也要加FX-4AD啊.我有这样的程序,从4AD中读取模拟量.824422165

楼主: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下各位,请问继电器能作为PLC的上位机使用么就像我图里面画的那样能作为PLC的开关量输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