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1-10):
无塔供水用s7300怎么编程

网友A:
楼主应该说一下:实现功能,设备控制过程等;

网友B:
用s7-300太奢侈了。用个国产小点数就OK

网友C:
解决一个问题,N个人有N种办法,各有各的一套家什,你这样求助,最终答案(最佳答案)可能对你来说毫无用处。

网友D:
应该自己尝试动手去做,做的过程中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提出来讨论一下。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楼主应该说一下:实现功能,设备控制过程等; 内容的回复:

三、控制任务和要求

(1) 生活供水时系统低恒压值运行,消防供水时系统高恒压值运行;

(2) 三台泵根据恒压的需要,采取“先开先停”的原则接入和退出;

(3) 在用水量小的情况下,如果一台泵连续运行时间超过3 h,则要切换到下一台泵,即系统具有“倒泵功能”,避免某一台泵工作时间过长;

(4) 三台泵在启动时要有软启动功能;

(5) 要有完善的报警功能;

(6) 对泵的操作要有手动控制功能,手动只在应急或检修时临时使用。

(7) 能通过触摸屏发控制命令和进行监测;

(8) 能在上位机上通过组态监控系统监视和控制水压及泵的运行。

我有200的程序,300的是不是和200差不多呀

网友A:
建议还是用200的PLC,编程简单点;

300的编程调试比较麻烦的;

这个控制功能不是很复杂,自己动手做做吧;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建议还是用200的PLC,编程简单点;300的编程调试比较麻烦的;这个控制功能不是很复杂,自己动手做做吧;内容的回复:

200我知道,关键是熟悉300编程软件的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