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窗口打开

楼主(2013-01-10):
请教各位:

一般情况下的用户窗口打开可以用按钮来完成,现在我有一个想法:在封面中做一个动画假如四个字按顺序移动至指定位置后打开主流程,界面我用脚本编写如下只能做到四个字走到指定位置就停止无法打开主流程,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if 封面动画=1  then
IF 技<522 THEN
技=技+1
ENDIF

IF 科<424 THEN
科=科+1
ENDIF

IF 蓝<313 THEN
蓝=蓝+1
ENDIF

IF 智<119 THEN
智=智+1
ENDIF

endif
if 技=522 AND 科=424 AND 蓝=313 AND 智=119 then

用户窗口.主流程.open() and 用户窗口.封面.close()
endif

楼主:
”智“,“蓝”,“科”,“技”相当四个图片

网友A:
   可能是你定位的位置本来就没有达到实际位置呀, 有难度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