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只亮充电灯,显示屏只显示一个8.不转不报警

楼主(2013-01-10):
什么原因呢?没有报警显示,只显示一个8,而且是在最前面。充电灯亮。电机不动。准备好信号无输出。

网友A:
我也经常用松下伺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设置有问题,你把它初始化一下..在上电看看.若处理好了.跟我们说说经验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器电脑板坏了,我们家伺服电脑板曾见过坏了之后出现00000的现象。

楼主:
怎么初始化呢,什么按键都无效。

网友C(2017-10-17):
一般的故障时电阻问题,阻值变化,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