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plc用模拟量,编码器作伺服速度闭环控制,要求如何?

楼主(2013-01-10):
机器采用胶辊送料(有弹性),编码器监测料长,计划plc用模拟量作伺服速度闭环控制,要求精度达到0.05mm内,请问:

1、plc的扫描速度要求多高,2ms或1ms能否达到要求?

2、伺服的电压S加减速曲线是什么公式计算的?

3、控制时,反馈脉冲作自变量好,还是时间作自变量好?或者二者对输出电压值如何配合?

4、电压模拟量控制时,对电压模拟量有什么要求?

5、控制末端如何保证料长的精度?

我以前用变频器+编码器做过较粗定位控制,精度达到2mm,这次做心里没底。

网友A:
需用专用的闭环定位模块. qq:57577105

网友B:
没有送料速度何谈PLC扫描周期/

网友C:
要看编码器的精度,PLC输出的模拟量可以直接去控制伺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编码器的精度,PLC输出的模拟量可以直接去控制伺服速度。

编码器精度10000/圈,对应长度315.00mm/圈。 在plc里采用AB*4变成40000/圈。
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