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控通过mb-rtu读取plc字元件 结果只显示一半? 何故?

楼主(2013-01-10):
杰控通过mb-rtu读取plc字元件 结果只显示一半? 何故?

在画面里显示模拟量的时候只显示低8位  这该怎么设备啊

网友A:
讲的太笼统了

什么PLC,PLC变量地址有么有问题。杰控定义变量的时候选什么处理方式,不将清除鬼知道

网友B(2013-09-22):
数据处理的方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