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机械
pt100温度传感器有没有可以调整零点之类的?

楼主(2013-01-10):
pt100温度传感器有没有可以调整零点之类的?

网友A:
这个 没有吧见过流量计 液位计,密度计,都有,坏了就直接换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在你的控制器上去修正

楼主:
在PT100里面有好几个可调的,好像有一个zero

网友C:
只能在软件里面调,要有变送器的话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