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WIN PRO6 F172指令怎么应用

楼主(2013-01-10):
‘s_dutDataTable‘是什么格式的?  输入‘word‘格式的不行 显示错误 type mismatch on input parameter ‘s_dutDataTable‘,type ‘STRUCTURE‘ required, current type si ‘INT UINT WORD‘. 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用向导  很简单  下个PLC手册看看

网友B:
在变量表中创建类型为f172_PulseOutput_Jog的Date_Unit_Type的变量,对变量项初始化。编译。

将该变量名填入s_dutDataTable。多看帮助文件!

网友C:
2楼说的对 还有速度数据不要为0 新建变量选择 DUT  F172   看看是需要目标值模式还是无目标值模式

网友D(2013-03-19):
请问有没有松下FPWIN PRO6 指令的中文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没有松下FPWIN PRO6 指令的中文手册啊

 没有!

网友E(2015-01-07):
没有松下FPWIN PRO6 指令的中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