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走大直径圆弧的问题 走出来的是折线

楼主(2013-01-10):
激光机切圆弧,在CAD上画一个大概250mm长的圆弧,圆弧直径半径有5000mm,然后将图形装换成DXF格式,再用另一个软件打开图形,并且传送到激光机主板里,最后激光机切出来的并不是圆弧而是一条折线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激光机步进太大!!!!!!!

网友B:
系统做圆弧插补是否有最大半径限制。

网友C:
系统重启

网友D:
折线,是不是分辨率不够啊?

网友E:
如果是数控系统控制的切割机,问题不应出在切割机上,因为数控系统的插补运算很成熟,我觉得很可能是画图软件格式转化时的问题,试试直接用切割软件画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机步进太大!!!!!!!

步进太大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G:
你设定的单步距离太大了,要调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设定的单步距离太大了,要调小些。

但是圆弧直径较小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直径过大的时候

网友I:
两个电机不同步吧     我们以前切出来过锯齿状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uchuangfa关于 你设定的单步距离太大了,要调小些。 内容的回复:但是圆弧直径较小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直径过大的时候

你说反了吧,应该是直径小的时候 会有问题吧?

网友K:
也有可能是图形在转换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也有可能是图形在转换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建议高清摄像,然后放大、慢格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