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碰地后果如何!

楼主(2013-01-10):
      谁能说说单相220火线碰地或三相380任何一根火线碰地会出现什么状况!我碰过几次单相设备火线碰地设备都是无法启动,电压过低,三相碰地的情况没接触过,是否跟单相火线碰地一样电压过低设备无法启动呢!

网友A:
单相设备火线碰地设备都是无法启动,电压过低 ???

       火线都碰地 ? 设备保护开关没有跳,或是设备还有电 ???

网友B:
跳闸,瞬间!不会爆炸!

楼主:
因为公司里有好些设备都是移来移去,线也拽着走,比如桶式吸尘器。。线容易扯断或碰地,容易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C:
单相火线就是三相中的任意一相,碰地的后果也不尽相同,如果碰在干燥水泥地上,不会引起什么大效果,最多漏电开关跳,如果没有安装漏电开关,根本就没反应.地上比较湿的话,碰地面时接触点会冒烟,冒热汽.如果碰在接地良好的铁板上,那就瞬间炸了.把电线炸得碰不到铁板为止

网友D:
对:明亮天空关于单相火线就是三相中的任意一相,碰地的后果也不尽相同,如果碰在干燥水泥地上,不会引起什么大效果,最多漏电开关跳,如果没有安装漏电开关,根本就没反应.地上比较湿的话,碰地面时接触点会冒烟,冒热汽.如果碰在接地良好的铁板上,那就瞬间炸了.把电线炸得碰不到铁板为止内容的回复:

确实是这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相火线就是三相中的任意一相,碰地的后果也不尽相同,如果碰在干燥水泥地上,不会引起什么大效果,最多漏电开关跳,如果没有安装漏电开关,根本就没反应.地上比较湿的话,碰地面时接触点会冒烟,冒热汽.如果碰在接地良好的铁板上,那就瞬间炸了.把电线炸得碰不到铁板为止

完全赞同。

网友F:
这种情况强烈建议装漏保,有单相和三相的,最好有漏电流可以调整的那种。

网友G:
在老城区的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垂落的电线拉搭在地上,据说还有电。

网友H:
电力系统我们总是将大地认为是0电位,火线碰地,相当于火线电位为“0”了,实质上由于接触点电阻缘故总是还有电压的,所以就出现你所说的电压降低的结果。

一般保护齐全的系统,“碰地”会跳闸断电的。